分享下Oreka 80的装机和飞行

楼主(2023-09-04):
本地模友入手了一台Oreka 80,然后在店家的推荐下上了对应的电子设备,然后找到我这边帮忙组装、调试、试飞了一下这台飞机,借机也分享一下Oreka80的装机和飞行体验
电机配置:双天EA 5060 400KV电机
电调配置:好盈铂金100A V3电调
动力电池:富力6s 4500mah 30c电池
螺旋桨配置:Falcon 16x10 碳纤维螺旋桨
副翼舵机:futaba 3175 两颗
垂尾舵机:futaba 3175 一颗
升降舵机:futaba 9670 两颗
实测飞行总重量:3275g
飞行手感的分享
首先要说的就是Oreka80这台飞机的起落性能,因为这台飞机的设特点是大后掠角设计,而且重量相对于同级别的BJ复材飞机会略重一些,所以飞机在降落的时候需要一个对速度的良好判断,不然很容易诱发飞机的失速,这个飞机的降落并不是一个很好降落的飞机,新手飞行要谨慎,想要改善这个状况的话可以使用襟副翼混控解决,两侧副翼同时下偏转40-50%,然后升降舵拉杆补充10-20%,就能很有效的抑制飞机的失速倾向
然后这个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我的个人体会是飞机比较倾向于滚转,满滚 1/4 1/2 1/8滚转都比较舒服,但是转向的时候需要给出足够的动力分配,防止出现机翼摇摆失速的状况,这样会被扣掉比较多的分数
有关于装机的分享
这台飞机在拉杆上使用的是一端L形状的钢丝,另一端是夹头的方式,但是这个夹头有的会有一点虚位,在遇到飞行虚位的时候可以先检查下夹头,然后使用的是轻量化的电机支架,尽量轻量化装机,尽量减轻飞机的飞行重量,对提高飞行性能有帮助
下面是装机照片

网友A:
为什么拉杆不换成球头的?

网友:
这么好的飞机  拉杆必须用球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拉杆不换成球头的?

因为原厂并没有配置球头,按理说原厂就应该配置球头,空机都到四千块的木飞机了

网友(2023-10-17):
这个级别的精品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