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直升机各部件保养周期。

楼主(2023-09-06):
先说感受。
以前喜欢玩直升机是原因是因为直升机越玩越新,不炸不用维修。
那么站在以前休闲玩的角度上来说,确实是这么回事。
一年飞不了200个起落,要是有两台飞机平均每年才100起落。
但是最近受各路大神感染,想练练技术,练技术最好的方法除了模拟器就是刷起落数。
慢慢的,发现不再是那回事了,球头扣你不换,虚位很大,伞齿不注意,分分钟让你炸机。

以下开始讨论一下配件更换周期,从短的往长的说,如有遗漏,请多多指教。
一、球头扣。
        判断球头扣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在零度的时候,双桨对折,看两只桨是否重叠,如果重叠代表没虚位,零螺距正确,新机,或者球头扣全换基本上都能达到这情况。
       当然,这是判断整个球头扣,单个的,用手拉一拉就行了。
       1、高要求者30个起落换
               听亚拓的胡总说,艾伦巡回表演的时候30个起落左右就更换。哎呀,妈呀,这要是我每天飞10个起落,那不是三天换球头扣。
               好在胡总告诉我在一张纸上把球头扣长度划下来,这样换的时候就不用调机了。
       2、100个起落以上换、炸机后检查,有必要就更换
             翻看亚拓说明书,新越steam说明书,都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多久换,但是还是建议每个起落检查,根据磨损情况更换,有点虚位倒
             是不影响飞行,虽然很松,但是因为球头扣炸机的案例还是比较的少,当然建议暴力飞的勤更换。
      3、不固定起落数
            每个人的玩法,转数,环境都是不固定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看自己情况更换。
      4、建议。
           steam 说明书上明确指出球头扣要在wd40里面泡一分钟再安装,后来想想也对,这样磨损更小,那么我现在用的是升级版本,
          车上随时带瓶wd40,每次飞之前先喷一喷。目前在测试阶段,100起落后,或者有虚位的情况下,再来填坑。

二、止推轴承。
      1、亚拓说明书,大桨夹的建议20个起落检查更换。
             这个我有点看不懂了,意思是20个起落以后每次起飞都要检查,如果有必要就更换吗?这玩意一直感觉不炸机,基本不会坏的。

三、横轴、皮带、伞齿
      一个个说。
     1、亚拓说明书中写道横轴(横轴螺丝)属于易损件,建议100个起落检查更换。
          但是在我印象中,这玩意不炸机不会坏(排除螺丝胶上少了,飞机震松螺丝)特别是亚拓的横轴,普通炸机根本炸不坏的。
     2、皮带
         一直玩轴传,不接受大飞机用皮传,总感觉不可靠,容易断,原来是我错了,之前都是小飞机,安装水平差才会有这问题。
        第一次看到新越steam机器上面写了尾传皮带100个起落检查更换,我想着好笑,表示玩轴传的,只要不炸机,轴不会坏(后来证明我这话不全对)
        然后我在昆明的金孔雀俱乐部了解到sab的皮带很耐用的,有人飞上千个起落都没坏的。于是买了台steam 平时1800转左右飞,近200个起落了,目前没打算换他。
      3、伞齿
      就在之前,我还在疑惑朋友的亚拓,为什么会飞坏伞齿,那玩意我从来没飞坏过,之前的700L飞机炸报废了,伞齿都没坏,后来又升级红齿,蓝齿,更不应当坏。
       然后,话没过之久,自己就飞坏伞齿了,更换新的上去以后发现伞齿周围很多塑料屑,打开一看,果然20个起落不到,又要报废了,我还是那种1800转很温柔的飞。
      于是和胡总讨论了2天伞齿的安装方法,bb了一大堆,又是拉马,又是1毫米问题,最后我拆了两个尾巴以后,发现是尾传动轴安装问题。
       具体是这样的:以前装新机的时候都是把机身全部装好,调好,再把尾波箱,尾管,尾管固定座(伞齿座)尾拉杆这一套全部装好,再上机器,调个尾巴就ok了。
      但是修机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先拆尾波箱,尾撑杆,尾管,尾管座,然后更换伞齿,插入尾管并固定,再从后面插入传动轴(问题就出在这一步),尾撑,尾拉杆,尾波箱。
      问题就是出在插入传动轴的时候,因为两个固定胶圈很紧,为了保证到底,都是用力捅进去的,所以尾传动轴一直顶着伞齿,多出这么一道力,那肯定容易坏。
四、主轴轴承。
      上次特意查过轴承的工作极限。以6901z为列,瑞典的一家网站显示 转速19000,动态225kg,动态98kg。相关连接https://www.kullager.se/kullager-61901-zz-12x24x6
      话说,买个便宜点的国产品牌,打个对折,也是9500转,动态110kg,动态49kg,完全够用了。
      所以感觉正常应当飞不坏,如果环境恶劣除外,但是这个炸机可是很容易坏的哦,所以每次炸机必检查。

五、各种小轴承
      除了尾巴那个止齿轴承要检查以外,其它的感觉很难坏,那么我觉得500个起落仔细检查,1000个起落,管他坏不坏,都换了吧。

六、电机、电机轴承
        电机目前为止没用坏过(当然是因为我水平不行,目前还没到暴力3d阶段),以前玩450炸坏过,玩700没用坏过,也没炸坏过,应当500-1000个起落没问题,
         更换轴承的时候注意连轴一起更换。
七、横轴o圈,尾横轴o圈
       这个按道理是经常要换的,但是我目前没换过,有空检查一下。

最后来谈谈飞行吧。
从去年10月底的时候,开始决定练技术,开始刷起落数,随着起落数的增加,感觉越来越累,原来直升机不是我最初想的那样,不炸机也要保养的,不然分分钟
给你脸色看,技术进步也非常慢,练了4个月八面悬停,正倒自旋,然后又是4个月自旋翻,现在还不能做到定点,只能小范围控制,结果一回去,又把倒飞自旋忘了。
冬天基本上4点左右从公司出发,到飞场10分钟,玩到5.30-6点左右回去,1650-1800转慢慢飞,一台飞机,下来换了电池马上上天。8-10个起落,
夏天5.10左右出发,玩到7.20左右回去,8-12个起落。两台飞机,1号机飞下来,马上14寸风扇对着吹,2号机下来换1号机上,如此轮回。
秋天 4.30左右出发,看天气,太晒就晚点,基本玩到6.50左右走,两台机器轮流飞,不用风扇吹,8-12个起落左右。

现在真的想问下大神,有没有不用保养的飞机呀,我平时也不暴力,就1800-2000转飞,那种1000个起落才保养的飞机?
球头为什么不设计大一点的?大的球头,球头扣接触面积越大,磨损相对越小。
那些大神,一天飞3-50个起落的,难道每天都在拧球头扣吗?
还是我要考虑换小飞机练了,小飞机没这么容易磨损。

网友A:
我的球头扣一般都是按30小时左右更换的,也就是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飞得挺暴力的,也没见出问题、

网友B:
专业好贴。顶起来。
说的很全面,楼主经验真丰富。玩直升机就是这么麻烦。
主横轴要在  一定起落数 后 更换,本人射过三次大桨,都是横轴螺丝断的。三个品牌的飞机。经验:不要把飞机搞得那么猛;不要使劲拧横轴螺丝。
尾横轴以及尾轴的轴承也要换,多起落数后,振动大。有一台机 估计500多起落,突然有一天,尾巴嗡嗡响,把尾桨夹振掉了。
皮带是极其抗用的,用的好1000起落没问题。

网友:
补充下个人观点
1、止推轴承暴力飞很容易坏的。换球头或没事的时候拆下球头,检查大桨夹是否有卡顿,严重卡顿必须换了,否则会出现BEC等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2、亚拓说的是横轴螺丝是易损件,自己的550X 700L 就空中射过,那场面。。

网友:
轴传的机是真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球头扣一般都是按30小时左右更换的,也就是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飞得挺暴力的,也没见出问题、

30小时x60分钟,
1800分钟/3分钟一个起落,=600.
你多大的飞机能做到600个起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好贴。顶起来。
说的很全面,楼主经验真丰富。玩直升机就是这么麻烦。
主横轴要在  一定起落数 后 更 ...

横轴要怎么判断需要换了呢?

网友:
电的都这么麻烦,油的就更不用想了,,
上次那台NX4好不容易调好了发动机,结果才飞一个起落,第二个起落离合器底座的铝合金螺丝座就被磨平了,两个M3螺丝都扭断了,拆发动机是个大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要怎么判断需要换了呢?

记起落数。

楼主:
要么直接 换钛合金螺丝 ?

网友:
亚拓轴传伞齿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太细致,玩450时,传动轴两头会缠胶带限位,留出余量,就怕顶伞齿,装完之后还要用手把伞齿往回推一推,不然肯定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么直接 换钛合金螺丝 ?

钛合金只是轻,强度没有12.9的好。

网友C:
保养和飞行手法也有关,3c机器和3D机器的保养周期也是不相同的。 3c机器你飞静态动作,1000个起落也不用怎么保养。

网友:
坏了再换,不坏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养和飞行手法也有关,3c机器和3D机器的保养周期也是不相同的。 3c机器你飞静态动作,1000个起落也不用怎 ...

那么我1650-1800转练八面悬停加自旋翻,这个算3D还是3C呢?

网友:
啥时坏啥时换,不然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小时x60分钟,
1800分钟/3分钟一个起落,=600.
你多大的飞机能做到600个起落换?

700的飞机,一年左右六百个起落很正常啊、一周也就十几电、

网友D:
我个人是每天5-8个起落就着不住了,飞个年把也某咋个动过,机械部件的损耗和飞行手法、飞行场地环境都有关系,飞之前拉拉球头扣,手拉不出来就能飞,转转大桨某得异响基本都能飞,飞起来悬停仔细听听,某得异响就朝死呢整就完了,又不是造原子D,某得呢个矫精,我还见过买高精度电子秤称尾桨夹个一样重呢大神呢,毛纠结,有时间还不如多飞飞模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的飞机,一年左右六百个起落很正常啊、一周也就十几电、

我才飞100起落就感觉 球头扣不行了,你飞600个起落是怎么做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是每天5-8个起落就着不住了,飞个年把也某咋个动过,机械部件的损耗和飞行手法、飞行场地环境都有关 ...

问题是你不理他,他就发脾气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是每天5-8个起落就着不住了,飞个年把也某咋个动过,机械部件的损耗和飞行手法、飞行场地环境都有关 ...

同感同感

网友(2023-10-08):
引用 楼主:
我才飞100起落就感觉 球头扣不行了,你飞600个起落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位大师很厉害,我当面验证过了,我花了30万都买不到他3万元买到的快了,天赋极高,飞700 3D如行云流水,有时候在他身边飞我都捏把汗技术太好了飞的太近,入魔才3年,真是惭愧,我入魔快15年只会倒飞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