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 encourage 70级双翼F3A 装机、调试、试飞分享

楼主(2023-09-07):
双翼布局的F3A的稀有程度相对于单翼+小翼布局往往更甚,常见的P3A-3比赛中双翼飞机的占有量可以印证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双翼机的装配难度和在外场的装机时间都比较大,而且双翼会相对于单翼略重
但是与此同时双翼也有翼载荷低,滚转动作比较舒服以及侧飞良好等特点,就如同单翼的直线性能优异一样,双翼也有它独特的优势。又因为BJ craft的复材机身、轻木机翼的优良工艺,可以有效的控制双翼的重量,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我上了BJ旗下encourage 70这台飞机,也借机会体验下这台名机,经过这段时间的飞行,看见论坛这几天复活了,就把这台飞机图片找出来分享给大家,本文仅个人观点,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一,飞机配置和基础参数

平尾舵机:西塔988舵机一颗

垂尾舵机:西塔C1旗舰中性舵机一颗

副翼舵机:西塔921舵机四颗

动力电机:双天EA 5060 400KV三代电机一颗

电调型号:VLV 100A 高压定速电调一颗

动力电池:富力6s 4500mah 30C

舵机供电电池:富力2s 1000mah 30c

螺旋桨:Falcon 16x12螺旋桨一只

桨罩:57mm桨罩一只

飞行全重:2950g

二,飞行手感和飞机特色

首先这台飞机的基础设计是前中等后掠角、后缘平直的上下位置相同,尺寸相同的双主翼全动平尾的气动布局,同时主翼的厚度相对比较小,保证了飞机在翼载荷比较小的前提下,又有一个很好的穿透性,因为飞行全重相对比较轻,所以飞机在飞行时的手感相对比较轻盈,同时使用的vlv定速电调+双天三代EA 5060 400KV电机搭配飞行怠速的使用,电机动力充足的动力可以保证爬升的速度,电调的定速性能可以在俯冲的时候有效的控制住飞机的俯冲速率,这让飞机能做到垂直爬升和俯冲的时候都能有一个相同的速度,更好的完成了速度的一致性

同时这个飞机在滚转的过程中都有一个稳定的飞行轨迹,启动和停止都很好,这其中肯定有舵机的功劳,西塔的这颗微型舵机在这台飞机的副翼上使用很好,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滚转速率,同时也要肯定飞机自身有着非常好的滚转一致性,飞机的侧飞和倒飞性能都比较稳定,我台飞机练习1/4、1/8滚转练习了很长时间,这台飞机启蒙了我对飞机滚转的认识。用16x12螺旋桨的拉力线基本就是飞机自身的角度,但是需要细致调整一下的,首飞的时候只要把桨罩角度和机头部位的角度能搭配上就可以了。

在我个人的飞行中,认为这台飞机主要的问题在于拉力线的匹配,因为是单桨+右拉+俯冲刹车的特性,我最后放弃了飞机的拉力线调整,直接使用油门和垂直尾翼的混控解决了拉力线的问题,使这台飞机拥有接近共轴的爬升和俯冲手感,并独立了降落模式的垂尾微调,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装机注意事项

BJ一边装一边骂,这是我对BJ 装机的清醒认知,因为我用的并不是原厂推荐的舵机,飞机上安装舵机的位置都是坑,真正意义上的坑,所以需要自己画舵机板,然后电机因为我比较喜欢倒置安装,这样可以很好的发挥电机离心散热的作用,有效的降低电机的工作温度,原厂的安装版我也给扔了,自己重新制作了电机安装架,然后我的电池板也顺便一起自己做了,这两个部分是碳纤维的。而且BJ那个副翼的舵机线穿线的位置巨逆天,我使用铜丝在穿线的位置反复捅来捅去,因为BJ出场不给你舵机线的引导棉线,所以只能被逼无奈。原厂的摇臂的虚位也比较大,我就更换了金属摇臂,也更换了轴承球头和铝合金拉杆,最后为了安装方便还更换了铝合金摇臂,舵面的虚位是一个水桶效应,每一环都把精度做高才能精度很高。

然后飞机的所有线材都是自己制作的,这样就能用最合理的长度达到目标,主要是为了赏心悦目,也就是所谓的装叉,减重效果有限
下面是图片记录

定制电机架

定制电机架

D80环氧树脂+轻粉

D80环氧树脂+轻粉

上胶

上胶

电机上飞机

电机上飞机

定位初始拉力线

定位初始拉力线

安装效果

安装效果

开进气散热口

开进气散热口

两侧散热孔

两侧散热孔

有进有出才行

有进有出才行

楼主:
紧接上文,因为这里图片会被排错顺序,想要按顺序的可以去B站看看原文稀有的双翼3A!BJ encourage 70级双翼F3A 装机、调试、试飞分享 - 哔哩哔哩 (bilibili.com)

纸合页需要自己粘接

纸合页需要自己粘接

副翼使用的舵机

副翼使用的舵机

安装好的副翼舵面

安装好的副翼舵面

安装电调和电池支架

安装电调和电池支架

设备舱

设备舱

桨罩和螺旋桨

桨罩和螺旋桨

控制间隙

控制间隙

双翼独特的美感

双翼独特的美感

试飞调整

试飞调整

收工

收工

日常训练

日常训练

网友:
bj能装成这样牛啊

楼主:
双翼还是特别漂亮的

楼主:
BJ装好的话性能还是很优异的

网友A:
楼主全套配下来花了多少米?谢谢

网友B:
bj的飞机都从哪里买啊,感觉淘宝挂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全套配下来花了多少米?谢谢

我这套下来不到一万吧,九千多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bj的飞机都从哪里买啊,感觉淘宝挂的不多。

我是一般在史教练店铺购买的,tb店铺魔翼RC

网友(2024-04-29):
轻粉是什么?

楼主(2024-09-09):
用来降低树脂的流动性,提高结构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