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了若干原装电池

楼主(2023-09-09):
用了有一两年了,好几块原装电池翻一下都吃力要掉转的样子。

果断引入黄金大法。几分钱几分钟的事,所有”报废”的原装电池都救了回来,彻底焕发青春。

蓝色Goo电池再怎么折腾也没戏,不用折腾,用原装电池就好。

网友:
换插头就行了吗

网友:
效果有这么明显?

网友:
原装电池如果时间久发现动力弱,可以换接头,能有提升。我自己也尝试过OK。但是副厂电池不行了就真不行了。其他飞机电池也是近似。

网友A:
这个插头哪买的

网友:
原装电池确实可以。除了容量小其他都是优点,

网友:
救回来就不错

网友B:
才换的bt2.0插头 效果明显

网友C:
之前看论坛说蓝色GOO电池好,买了好多。初期放电强一些,后面疲软的厉害,然后还各种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哪买的

搜镀金小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换的bt2.0插头 效果明显

是的这个是终极方案,就是太贵了。几分钱能解决的事想想还是不麻烦BT2.0了

网友D:
试验了一下,把6s的插头和飞机插头都换了一下,有不小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验了一下,把6s的插头和飞机插头都换了一下,有不小的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论坛说蓝色GOO电池好,买了好多。初期放电强一些,后面疲软的厉害,然后还各种鼓包……

不要买,很多假的,直接买高能高压的电池就行了,选尺寸一样的

网友(2023-10-15):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终极方案,就是太贵了。几分钱能解决的事想想还是不麻烦BT2.0了

便宜的方案迷你t插3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