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种高精度的台钻啊?西湖牌台钻打孔会偏大

楼主(2023-09-11):
有没有那种高精度的台钻啊?西湖牌台钻打孔会偏大,用的10MM钻头,打出来可能是10.1或10.2MM了,就是我是装那个销钉,用于上下模具的对准,差了0.1或0.2MM,上下模具的花纹就不能对得非常精准了。

网友A:
可以考虑锥销吗?底孔钻好后用锥铰刀铰孔,锥销带螺纹(可以利用螺纹拔销子)

网友:
普通人1:锥度绞刀

普通人2:直绞刀

楼主:高精度台钻

网友:
钻头打孔精度本来就打不到你想象中的那么高的。想要精度,那就要分步加工。定心钻,小钻,扩孔,铰刀。这样H6精度没问题。

网友:
打个小一点的孔,然后用铰刀,钻头要新钻头

网友:
用9.8mm钻,在用m10绞刀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锥销吗?底孔钻好后用锥铰刀铰孔,锥销带螺纹(可以利用螺纹拔销子)

好的,下次我去试一下铰刀,这个铰刀也可以装在台钻上用吗?

网友:
问题是你用的钻头是不是正好10.00㎜。很多钻头都不是正好的标准,都有误差。

网友:
像这种上下磨具对准的孔,要求精度是很高的,一般的台转要打这样的孔要有非常高的水准,有雕刻机就不一样了,在做磨具的时候,将定位孔定位好,定位时不需要很多,3mm即可,然后用台转,

网友:
那要看你的铰刀是机铰刀还是手铰刀。

网友:
都在说铰刀, 如果楼主上下模不能合在一起钻孔, 钻孔铰孔也没用, 得上CNC 精加工销孔, 指望台钻是不行的,

网友:
其实钻夹头的精度最差,而不是因为台钻。

网友:
把钻头刃外角修个小过渡角。

网友:
我一般打个9.5-9.8mm孔,然后上铰刀·······台钻想要打精度非常高的孔,铰刀是最合适的,毕竟高精度台钻太贵,而且你还得买高精度钻头;

网友:
其实用钻头铰刀的前提是两个工件要同心,可以先合紧再一体打孔的方式

网友:
台钻 能稍微保持下垂直度就行了吧。 都是买小一号钻头 然后用铰刀

网友:
机密定位大都采取配做工艺。

网友:
用座标镗床打孔换磨头精孔可达较高精度。

网友:
实际上钻头磨得不好,只要偏了一点就会造成直径偏大的。如果是要钻高精度的孔的话,用台钻只能是从小孔逐步扩孔,如果最后还要高的话,绞一下孔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