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容量计算的困惑

楼主(2023-09-12):
如题,最近忽然对于锂电池容量计算产生了很大的困扰。皆因把以前买的一块放电式锂电容量测试器拿出来试了一下,这个测试器终止放电电压为3.2V,然后各种锂电在它的测试下表现一言难尽。
一块高压1860mah的号称足容的锂电,放出了1600MAH的电量。而一块450MAH的小电池,放出了390mah的电量

于是就有了这个疑问,那么一般厂家标称450mah的电池,他们容量测试,是从4.2V开始放电到多少v算终止电压?3.7V?  3.6V?  3.2V?  2.75V?
这里面问题就大了去了。一般用锂电,放电到3.7V在玩家里面算是比较常见,那么问题来了。一块号称1000mah的锂电,如果厂家计算是从4.2V-2.75V,那么到了玩家手里,这个放电到3.7V,恐怕能放出来700MAH都算是好的。

我就这个问题问了经销商,他们也是含糊其辞,买电池的时候保证足容足C,然后问道这个问题,他们都表示那是厂家的事情,究竟测试容量放电到多少V算终止电压,他们也不是太清楚。这就乐子大了。如果买了一块1000mah的号称足容足C的电池,放电到2.75V算是终止电压,那么你当然不能说它是容量不足。但是我们平常用的话,放电终止3.7V,那么它估计能放出来600MAH就不错了。那么我在飞行的时候,手里究竟拿的电池是算作600MAH呢?还是算1000mah呢?

因此有此一问。

网友A:
4.2-3.7=0.5
3.7-0.5=3.2
正常是放到3.2
放电也分高电流和低电流放电,电池也分三元锂和锂离子。
我们航模用的电池好盈铂金默认保护是3.0 降低输出动力,带动力放到3.0保护,下来估计有3.2-4左右。
正常情况下来3.6以上就行了,我的5200电池下来3.78充进去3000多,充电器显示只有25-30%左右的电量。
组电包用的是三元锂,但是三元锂3.7才到50%电量(锂离子3.85是50%),正常便宜可以用到3.0,再下去就基本没电了。3.3到3.0就一点点电,有空可以看看我的充电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3.7=0.5
3.7-0.5=3.2
正常是放到3.2

感谢回复啊。谢谢。我手里一块850MAH的电池,50C,然后我用我的那个放电容量测试,放到3.77V,放出了850MAH的容量,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那个啥。按照一般常理放到3.2V来说,它这是太足容了吧?这个电池在飞行的时候表现也很优异。然后我怀疑是卖家故意把1000MAH的标成850MAH的卖?(撑得?)或者是他弄错了?我实在是解释无能......如果没有这块电池,我也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老老实实认为就是终止电压3.2V,然后心安理得买了450MAH,放电到3.2V得到395MAH也就那么回事了。有了这个电池,我现在心理真的很.......

网友B:
普通动力电池(汽车用),20~25℃,3.6(3.7)V额定三元(包括钴酸锂)体系是4.2----2.7V,0.5~1C放电为标准容量测试。3.2V额定的磷酸铁锂为3.65--2V,0.5~1C放电为标准容量测试。

航模这玩意(一般是高钴酸锂体系,有黑心的会用锰酸锂体系),多少C看看参考得了,满足你使用需求即可。比如2000mAh,50C的,理论要过100A电流,你拆开外包装看看极耳,就那么个小铝片(比如0.15mm厚,10mm宽的,相当于1.5---2平方铝线)过100A电流,而且要超声转镍,你可以试试几秒可以烧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0164
这个帖子里有锂电池的放电曲线,我飞下来一般 ...

谢谢啊,学习了。这是比较详尽的描述了。看了以后,如果按照放电到3.7V,放出90%容量来看,确实没必要纠结这问题。看来还是要接收这个事实。买了450MAH的电池,能用的容量也就200多MAH。其他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0164
这个帖子里有锂电池的放电曲线,我飞下来一般 ...

这个手头的号称850MAH的50C的电池重量是23克。一般的1000MAH 的,重量17克到20克不等,所以严重怀疑这是1200MAH-1300MAH的电池伪装成850MAH的在买,可是为啥啊?C数不够,容量来凑?实在是费解.......

楼主:
这是按照放电到3.2V甚至是2.75V的假设来说的。如果反过来,标准容量的计算是放电到3.7V的话,那么结论就比较恐怖了。那么95%的电池容量都虚标?这......对于850mah 锂电 放电到3.77V放出850mah容量,应该该是个例,或者容量虚低,所以才造成这种情况,其他电池一般放到3.2V容量都 有不足。比如650mah放电到3.2V,放出590mah都算正常。所以,如果想要得到400mah的飞行容量,那么必须用700mah的标称容量电池来飞。或者更高容量电池吧。
想想也觉得好笑,以前飞小飞机260MAH的电池,3.7V下来,估计能用来飞行的容量只有1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动力电池(汽车用),20~25℃,3.6(3.7)V额定三元(包括钴酸锂)体系是4.2----2.7V,0.5~1C放电为标 ...

的确是,我当时看到50C 120C心里就直嘀咕,那么大电流搞焊接都够了。这也没办法测试,普通用户基本没条件测试,所以卖家胡说八道的很普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头的号称850MAH的50C的电池重量是23克。一般的1000MAH 的,重量17克到20克不等,所以严重怀疑这是1 ...

因为C数是来描述放电能力的。
你想想,同样需要100A放电
   可以是1000mah 100C
也可以是2000mah 50C
如果你买的标称850mah 50C,如果给你1200mah只需要35.4C就可以了。
这就是所谓的C数不够容量来凑。

楼主:
对于这种C数不足,容量来凑的电池,鉴别的要点就是“重量”,它的重量要明显高于同级别的一般电池。但是大部分的高C数的电池,重量都明显高于普通C数电池哦。那么这样一来,难道从厂家开始,都是用容量来凑C数?......

楼主(2023-10-24):
玩锂电这么多年,很多基本概念不是我不想搞清楚,而是从源头上,很多人不希望消费者搞清楚。就比如测容量,说起来十分的简单,就是从满电到终止电压之间的容量。满电都没有疑问,普通锂电4.2V。但是终止电压就开始被混淆了。究竟是3.7V?3.6V?3.2V?2.85V?2.8V?哈哈哈,一个人一种说法,众说纷纭。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今天,仍然有很多的东西堂而皇之的“保密”。没有一种公认的说法。为什么不希望人们有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为什么阻挠人们测量锂电池真正的容量?卖菜的够不够斤两,很容易就知道了。但是锂电池够不够标称参数,就不那么容易知道了。这样的局面,对于锂电池消费者而言是不公平的。不透明 的市场,容易产生堂而皇之的鱼目混珠事件。良知,职业道德,算了吧,在这个年代,提这个,就是愚昧了。

楼主:
这么多年买锂电芯,锂电池,没见过一家老板说,我的容量测试是从4.2V-->XXv来计算的。真的,一家都没有。是没有必要,是大家伙都心知肚明?还是不愿意说,那就真的不得而知了。所以,拿着实际容量200MAH的锂电,还当自己拿着500MAH的在浪,这种事情就多了去了。

网友D:
锂电池测容量时的终止电压是2.6或者2.7或者2.75而且是1C。如果用足C来测量,好的电池能达到80%以上的标称容量,差的可能只有10%-30%。

实际使用中为了留有一定余量(飞机不可能像吸尘器一样放到底然后突然断电了事)通常会选3.0-3.4伏作为报警电压,报警了就赶紧下来。

所谓的3.7终止电压,很多人没有能力测放电时的实时电压,所以都用“下来后”的空载电压来代替,而空载时的电压如果是3.7的话,之前在天上的实时电压差不多就是3.2伏左右。

要充分放电,实时终止电压肯定不会设在3.7,而是设在3-3.4中的一点。“下来后”的空载电压可以用来毛姑姑是否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测容量时的终止电压是2.6或者2.7或者2.75而且是1C。如果用足C来测量,好的电池能达到80%以上的标称容 ...

最近对比了下电动车三元锂电的容量计算模式。基本三元锂电的容量计算比较明确,满电达不到4.2V,因为锂电保护板也是设计的各有千秋。有的要低那么几V,说是为了防止过度充电。充电器设计的截止电压对于13串的48V标称锂电来说,满电54.6V,即使充电器能输出54.6V,电池也达不到54.6V就停止充电了,因为锂电的不平衡导致。基本能达到54.4V,然后停止充电,电池电压还会退回去一些。所以锂电满电54.6V很罕见,但是这也不妨碍计算容量。截止电压也相对来说比较确定,因为电压低到保护板保护为止就可以了,基本都是3.6V左右。因此电动车锂电就比较厚道。3.6V-4.2V,12AH,或者24AH,基本就是这样计算,并且也比较统一。航模锂电就达不到这个地步,也就是说航模锂电的电量,虚得比较多。水分比较大吧。

网友(2023-11-27):
不同的放电电流下的容量截止电压是不一样的,常规截止电压一般是按照低放电做参考的 ,航模上都是高放电,所以那个截止电压在飞机上就不靠谱,再就是飞机在天上没有必要榨取最后一点容量,图啥呢?图电池钱没白花?没人会照着耗尽的标准飞,不值得,锂电池只要稍微一过放电就是不可逆是损伤。飞航模就是图个乐趣,我电池用十年的都不少,在乎的是正确使用,从来没纠结过容量。
如果是强迫症,那就照着0.1C的标准做放电测试,再看容量是多少

网友(2024-12-01):
容量测试的截止电压是2.5-2.75V测试下来的,,飞下来还有3.7V电压你其实还可以继续飞一会前提你能一次降落下来(前提是电池放电C数满足电机不然你大油门直接压降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