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鸣响彻全场!AJ 105寸laser 装机、调试、试飞分享

楼主(2023-09-12):
120cc飞机的这个级别一直以来都是3D飞行的甜点,有一个很好的飞行性能的同时也不会过于灵活导致难以控制,飞机的重量惯性也可以满足做出爆顶等动作,120cc级别的发动机也有足够的排量,可以基本满足不调试的基础飞行,但是还是调试了才有最理想的性能和稳定性,不过不调试也可以凑合飞一飞,大发动机的喷油管道比较粗也相对于小排量发动机没有那么容易堵塞。
而当下的市面上的3D机大部分完成度都非常高了,基本到手都不需要装太多的设备、完成太多的工序就可以上天了,但是我以浅薄的认知认为很多的有关于飞机和设备的调整都很容易被忽视,这些调试都能很有效的提高飞机的飞行性能,所以想借着我于2020装的这台AJ旗下的laser 105分享下汽油机的装机、调试和飞行,因为我本身飞3A相对多一些,所以对3D的理解并不到位,所以希望借这个帖子能够抛砖引玉。

一,飞机配置和基础参数
平尾舵机:MKS 550标准舵机两颗
垂尾舵机:MKS 550标准舵机两颗
副翼舵机:MKS 550标准舵机四颗
动力引擎:红头RCGF 120cc水平对置双杠发动机
螺旋桨:Falcon 28x9.5油动碳纤维螺旋桨
桨罩:Falcon 5英寸碳纤维薄壳桨罩
动力油箱容量:虎鲨KUZA 1000cc透明汽油油箱
拉烟油箱容量:虎鲨KUZA 1000cc透明汽油油箱
CDI供电电池:富力2S 1300mah 30c一颗
舵机供电电池:富力2s 3300mah 30c两颗
电源管理器:powerbox srs 一代/二代电源管理器
拉烟装置:双天无刷cnc拉烟泵
飞行全重:12870g
二,飞行手感和飞机特色
这台飞机采用的是木制架构的机身结构,当时我购买的时候正好是AJ快要转型升级的时候,在从纯木制结构升级为木制+凯夫拉纤维的结构,虽然我没有赶上升级的结构,但是我当时购买的这台飞机的时候还是赶上了快拆结构的普及,所以我那台AJ 105laser是全球第一台1.5代搭载快拆结构的飞机,现在已经全面升级为凯夫拉结构了。这台飞机的主翼、水平尾翼、垂直尾翼、仓开都是CNC的金属快拆结构件,也算是踩在时代的前列腺上。
不过诚然木制架构的飞机的结构绝对强度不如凯夫拉结构,但是经过良好的设计的木质结构可以在部分方面可以达到甚至超越复合材料的飞行手感,因为不论是纯木制架构还是木制+凯夫拉的结构,它们的机翼材质都是相同的,所以在我飞行的时候觉得这台飞机的飞行相对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台飞机的低速稳定性很好,他的机身相对比较粗大,所以飞机在大仰角的情况下稳定性良好,不会出现一部分飞机的在失速情况下机翼左右规律摆动的情况,有助于练习大仰角动作和吊机等动作,同时飞机在水平飞行加速后,惯性也恰到好处,能够很好的完成爆顶,曲轴等等动作,最重要的是这台飞机是AJ设计的,AJ本人对飞行的理解十分深厚,设计出来的3D飞机不仅仅暴力,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航线性能,这样对于我们有P3M比赛需求的客户来说,非常的占有优势,而且我个人对配乐飞行的理解是需要有一个圆滑的过度,始于航线、终于航线,所以航线性能优异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店
这台飞机我使用的动力是RCGF的红头120cc发动机,他这个发动机使用的是活塞氧化钼镀层、七扫气道、CNC箱体、高压缩比的设计,在使用Falcon28x9.5碳纤维螺旋桨的时候,可以达到6600-6800转的转速,又因为气缸的散热片面积较大而且有活塞镀层的原因,对热衰减的抑制比较强,因为我们一般训练都集中在七月份到八月份,所以需要发动机有一个很好的散热和持续作战的能力,我个人的习惯是降落后不进行散热,直接加油后起飞训练飞行,每次的训练量一般在10-16起落,发动机表现相对比较稳定。但是高压缩比的设计也带来了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发动机在启动时需要一个很强的麒麟臂,如果胳膊力量不够的话,就不仅很难启动,还容易反打到手,一定注意安全,不要被伤到,有条件的话用电启动。
舵机我使用的是宋总推荐的mks x5舵机,这颗舵机本身是一颗车用的舵机,但是也有很多用于飞机上的实用案例,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使用了这些舵机,这台飞机总计需要九颗舵机驱动,这些舵机在我约为800起落以标准动作为多的飞行中,没有出现过什么故障,但是相对来说,舵机精度的衰减有点快,然后耗电量有点感人,为了压制住强大的耗电量,我使用了power box srs的供电系统来压制舵机强大的耗电量,使用2个2s 3300的舵机供电电池也只能飞3-5个起落,属实是有点电老虎了。
其实拉烟本来我是真的不打算装上去的,我之前的飞行理念一直都是,能轻一克是一克,但是实在是比赛需要,我才装上去的,但是神奇的是,加上了拉烟泵和拉烟邮箱以后,飞机的重心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贼拉神奇。
三,装机注意事项
这台飞机的完成度相对于3A简直是精装房对毛坯房,简直是优势在我,这台飞机出厂的时候所有的舵面都已经安装好铰链或者合页了,而且还处理好了舵面和固定面之间的缝了,让我这个平时装3A连纸合页都要自己开槽的倒霉蛋觉得无比的爽,但是舵角和舵机还是需要自己安装下的,舵角安装要注意取掉对应位置的蒙皮,让胶和舵面的木制部分粘接,不然容易出现打舵猛了直接把舵面扯掉的情况,那就太尴尬了,轻则迫降,重则提控回家,发动机的安装孔需要自己打一下,和3A一样的开一下坤头罩,别的地方螺丝一拧紧就行,不过要注意延长线的长度比较长,有条件可以自己做一下延长线,我的副翼做了单独的快拆结构,然后平尾垂尾四颗舵机应为线长很长,所以可能会出现压降的情况,如果太过于影响飞行的话,可以在舵机那一端并联一个电容,还要很注意不同舵机的调整, 因为即使同一个型号的同一款舵机,在一致性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更何况在装机的时候,舵角长度也会出现一定的误差,更何况舵机安装孔有可能也有误差,所以一定要调整,平尾、垂尾和副翼一个不能少,不仅仅是极限位置,在运转过程中也尽量保持一致。
舵面的虚位是一个水桶效应,每一环都把精度做高才能精度很高。

然后飞机的所有线材都是自己制作的,这样就能用最合理的长度达到目标,主要是为了赏心悦目,也就是所谓的装叉,减重效果有限。

装机图片实录

楼主:
安装图放回复里

飞机配件一览

飞机配件一览

五金件已经分好了

五金件已经分好了

我用的电子配件

我用的电子配件

假装组装一下,熟悉下飞机

假装组装一下,熟悉下飞机

舵机安装孔一定使用502浸润提高强度

舵机安装孔一定使用502浸润提高强度

浸润后再安装舵机

浸润后再安装舵机

两颗舵机排排站

两颗舵机排排站

安装上铝合金摇臂

安装上铝合金摇臂

摇头

摇头

晃脑

晃脑

调整好一致性以后装上摇臂

调整好一致性以后装上摇臂

安装舵角前需要把对应位置蒙皮干掉

安装舵角前需要把对应位置蒙皮干掉

然后安装舵角和连杆

然后安装舵角和连杆

楼主:
防止图片错位,几张图片回复一次

平尾照猫画虎

平尾照猫画虎

副翼一样照猫画虎

副翼一样照猫画虎

发动机抬上飞机,打孔距80x90

发动机抬上飞机,打孔距80x90

给螺旋桨和桨罩打孔,注意角度相同,不然装不上桨罩

给螺旋桨和桨罩打孔,注意角度相同,不然装不上桨罩

抬上发动机

抬上发动机

拉烟油箱和油箱,魔术贴固定位置、轧带负责强度

拉烟油箱和油箱,魔术贴固定位置、轧带负责强度

走线完成

走线完成

舱罩快拆,开关可以塞里面

舱罩快拆,开关可以塞里面

power box

power box

为了噪音要求安装长牌

为了噪音要求安装长牌

厂家留有长排仓和安装板

厂家留有长排仓和安装板

散热出气口和排气孔

散热出气口和排气孔

楼主:
试飞照片

性能不错

性能不错

吊一下

吊一下

大仰角一下

大仰角一下

飞100起落检查下

飞100起落检查下

网友A: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专业和仔细的帖子了~ 赞一个!
自己没有技术和本钱飞这类对于我说是 ‘大’ 飞机,不过在模拟器里AJ的飞机是最好飞的3D机之一,真机的飞行感应该也很棒!
期待楼主放些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专业和仔细的帖子了~ 赞一个!
自己没有技术和本钱飞这类对于我说是 ‘大’ 飞机,不过在 ...

是的,这款飞机的性能我也很满意,和我飞过的别的品牌的飞机感觉不一样

楼主:
感谢您的认可

网友B(2024-01-08):
不明白垂尾舵机为何不左右各一个做推拉控制?

网友:
高质量的帖子!学习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垂尾舵机为何不左右各一个做推拉控制?

舵机厚度超过尾翼附近厚度,会导致无法完全安装进去

网友:
详细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