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futaba 10CG 这个是啥烧了呀

楼主(2023-09-12):
futaba 10CG 发射机教练口正负极不慎短路,导致这个原件烧了,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是啥。谢谢

网友A:
帮顶了,10cg好早前被我出了,要不拆开来,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B:
二极管吧,防反接的,拆掉应该能用

网友C:
返厂吧,futaba维修还是比较公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吧,futaba维修还是比较公道的。

返厂吗,现在还能联系的到?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吧,防反接的,拆掉应该能用

这三根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了,10cg好早前被我出了,要不拆开来,可以帮你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吧,防反接的,拆掉应该能用

又感觉像稳压,但是稳压贴片装标识里没有B,我也迷糊了

网友:
三个三极管

网友D:
你连器件都不认识,怎么知道只烧了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连器件都不认识,怎么知道只烧了那里?

然后呢,你会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返厂吗,现在还能联系的到?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谢谢

搜Futaba 公众号,里面有联系方式和返修方法。

网友E:
这是二极管。找修手机的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吧,防反接的,拆掉应该能用

谢谢指导,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二极管。找修手机的换一下就行了

自己换了,谢谢,现在设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Futaba 公众号,里面有联系方式和返修方法。

自己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