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练习交流

楼主(2023-09-13):
大家练习自旋的时候,修正的时机是怎么选择的?是飞机一旦偏离既定自旋位置或者姿态出现失控趋势时,就立即修正,还是当机头转到某个固定位置时(比如对头或对尾)才进行修正?

网友:
我是飞圆周航线飞多了自旋自然就会了…… 把圆周航线半径一直缩小,打杆修正是一直进行的,并不是对头或者对尾某个特定位置才修正。

网友:
看转的速度。
转得超慢修八面,稍快修四面,再快修两面,超快修一面足够了,要修两面也来不及。

网友:
任何位置都需要修正的!
越慢需要修正的位置越多!
多练脑子有了条件反射就成了!

网友:
六轴模式你就得修4向,3轴修2向(左右)

网友A:
不用修,翻过去平了后加自旋,多练上万次你就感悟了,就那么简单,正翻,侧翻,水平了加自翻,练到你 吐,,, 告诉新手摇控里的d / r  选项100 行程量调小,从百分之五十开始找合适你的手感

网友:
加自旋不是自翻,写错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翻过去平了后加自旋,多练上万次你就感悟了,就那么简单,正翻,侧翻,水平了加自翻,练到你 吐, ...

我可以理解为方向舵的反应要慢吗?

网友:
我是看尾巴  一般都是一个方向飞的特别顺手 另一个方向就很别扭  但是2个方向都要很熟练才行  加油练吧  模拟器上面练的随心所御了 真机只要不浪不会炸

网友:
最后再说一句自旋如果还要想着控制,你就输了,原地自旋和自旋航线都不是想的,都是本能的打舵,完全不可能用想来解决这事情,基础好了自然就通了,所以我自旋从不刻意练,最后反而捡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