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固定翼使用Elrs射频系统讨论

楼主(2023-09-13):
直观的信号质量可见性
强焊的双射频系统
超高刷新与极低延迟
便宜量大的硬件
给人安心保证的高功率
不来尝试一下吗

网友:
这两天我也做了个类似的,双Lora芯片,433mhz频率,0.1w发射功率,距离大于2.4g,速率对遥控上行够用了。下发数据稍慢。

网友:
elrs 3.3.0以上,已经可以全面覆盖几乎所有航模适用范畴了!

网友:
不玩没有外壳的接收机,总觉得不安全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
信号表现

屏幕截图 2023-09-14

250hz刷新100mw功率 1km信号表现

250hz刷新100mw功率 1km信号表现

网友A:
刚刚买了个elrs高频头和接收机,准备尝试下。就是这个接收机有点贵,下次买几十块那种elrs pwm接收机试试。

网友B:
ELRS高频头外接供电需要断开原来连接线的正极吗
连18SZ开500mW掉电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RS高频头外接供电需要断开原来连接线的正极吗
连18SZ开500mW掉电飞快

有外置供电的接口就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买了个elrs高频头和接收机,准备尝试下。就是这个接收机有点贵,下次买几十块那种elrs pwm接收机试试。 ...

几十块的一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