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右拉角的问题

楼主(2023-09-14):
从入魔到现在,一直有个问题没有想通。就是安装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右拉角,可以抵消反扭力。刚接触这个说法时就很疑惑,右拉角不会产生右偏航么?为什么会抵消反扭力,什么原理?而且一些板机也没有右拉角,平飞时也感觉不到反扭,只有吊机的时候确实能感觉到反扭力。后来接触到一个说法:右拉角是为了抵消p效应产生的偏航,这个说法我还比较认可。所以我觉得右拉角是抵消桨气流对垂尾作用产生的偏航,而不是抵消反扭力。请大家指教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发动机的反扭力在飞行中表现为迫使飞机向一侧做滚转。而如果当飞机只做偏航动作时,由于内侧机翼的速度小于外侧机翼的速度,所以产生的升力也小于外侧机翼,从而表现出向内侧机翼方向的一定滚转趋势。安装一定的拉力线角度,则相当于给了一个偏航的分力,飞行表现跟只做偏航操作的一样,这样也就巧妙的抵消了反扭。
这是我的理解,如有不恰当之处还望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
有的飞机把发动机安装在机身轴线偏左位置也可起到右拉作用.

网友:
原来整固定翼不是那么直观。现在搞旋翼机就很直观了,只不过旋翼机的安装方式是平移电机右推(使用正桨情况下)。如果不设置右推,拿着旋翼头推油门机身会不断向顺时针转动。表现在飞行上可想而知。

网友B:
其实,是右下拉角,会迫使机体向右下方倾斜,基本等效于打右副翼
螺旋桨的风是螺旋着向后吹的,会给垂尾一个向左的力,使飞机偏航(网上看到的,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你可以试试在模拟器中3D机同时打升降和方向,会有横滚的效果
顺带一提,快速横滚就是这个原理,可以去新手课堂看看

网友C:
一般拉进式布局,螺旋桨顺时针(从座舱往前看方向)旋转,形成的向后吹动旋转气流(螺旋桨滑流)影响飞机翼面,尤其是垂直安定面,会形成自动向左偏航,于是发动机安装时适当右拉以补偿飞机偏航。

网友:
我是和生活中现象联系起来弄明白的,给单车换内胎时会把整个轮胎拆下来,左右手食指拇指持住轮轴的两端,双手剩下的三指拨动轮辐使轮子转动,轮子转动后可以松开一只手单手持住轮轴,此时旋转的轮子还会偏转,绕着剩下的抓持点偏转,所以就联想螺旋桨和轮子是一样的,会偏转机身造成飞机偏航,然后用右拉去抵消这个偏转,我觉得要亲自实验一下才好体会

网友D:
有人想过,可以靠垂尾微调来实现右拉吗,入魔的时候觉得这样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右下拉角,会迫使机体向右下方倾斜,基本等效于打右副翼
螺旋桨的风是螺旋着向后吹的,会给垂尾一 ...

平尾是对称的,应该相互抵消了不需要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想过,可以靠垂尾微调来实现右拉吗,入魔的时候觉得这样简单粗暴

设置油门-尾舵混控可以实现右拉、下拉类似的效果。

网友:
螺距大动力大你就会感觉到反扭非常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发动机的反扭力在飞行中表现为迫使飞机向一侧做滚转。而如果当飞机只做偏航动作时,由于内侧机 ...

说的情况我觉得只有产生了偏航以后才会左右升力不一致的情况。那也不能为了抵消反扭一直让飞机偏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拉进式布局,螺旋桨顺时针(从座舱往前看方向)旋转,形成的向后吹动旋转气流(螺旋桨滑流)影响飞机翼 ...

嗯,你说的这个补偿偏航我能理解。但是抵消反扭有些理解不了

网友(2024-05-06):
我以前也想过这问题,如果飞机倒飞,岂不是起负作用?后来才知道其实右拉不是抵消反扭,是抵消P-factor的。飞机有迎角,就造成上行和下行桨叶的实际迎角不同,桨叶上的升力也不同。和直升机的升力分布是一个道理。见:https://rckavalaacroteam.com/rc-engines-right-thrust/
不过这么一想,好像倒飞时确实会让飞机偏得更厉害……
螺旋桨主要有反扭、进动、螺旋状滑流、P效应等4种脾气,可以看下北航宋磊老师的飞行原理课件里讲定距桨的那章,在他的教师个人主页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