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请教各位大神手法问题

楼主(2023-09-16):
如题,之前一直飞皮传小机,只要能转我就飞,自从开始折腾亚拓700X,各种问题不断,分析了一下,一是装调机问题,二是飞行手法问题。关注手法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发现同样的设备在不同人的手里它状态不同,听说手法好的高手飞行不伤机也能完成各种动作,但是在我手里基本上就会出问题。尤其是开始练习摆类动作,十字摆皮传机会掉转,轴传机新齿在我手上扛不住几个起落,烧电机扫齿啥都有了。现在想针对手法问题请教一下,到底什么是手法?什么是开关手?正确的手法应该是怎样的?请大家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手法,就是顺势而为,顺式而为,

网友B:
不伤机完成动作是因为会利用飞机的惯性去完成动作。而要达到利用惯性去完成动作其实非常需要对飞机飞行姿态和路线的把控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靠大量练习形成的习惯和肌肉记忆。以上个人愚见,说错了不要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法,就是顺势而为,顺式而为,

请教如何才能做到顺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伤机完成动作是因为会利用飞机的惯性去完成动作。而要达到利用惯性去完成动作其实非常需要对飞机飞行姿态 ...

大螺距可以理解成练习不够、不熟练吗

网友C:
我也是个新手,我理解的是比如钟摆,在你需要停顿的位置猛的打螺距硬顶,不如提前把螺距给起来。另外以尾巴为定点的钟摆肯定比以旋翼头为定点的钟摆比较吃力。

网友D:
跟开车一样,大脚大脚油门,换来的是大脚大脚刹车,不止费车,还费脚。

可以试试动作慢一点去感受灰机和打舵的关系,没捷径的,只能多飞多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螺距可以理解成练习不够、不熟练吗

继续坚持练习,等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个新手,我理解的是比如钟摆,在你需要停顿的位置猛的打螺距硬顶,不如提前把螺距给起来。另外以尾巴 ...

以尾巴为中心是拉彩虹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开车一样,大脚大脚油门,换来的是大脚大脚刹车,不止费车,还费脚。

可以试试动作慢一点去 ...

明白了,还是要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坚持练习,等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网友E:
这个东西很难说,有人是快到点了时候急打螺距急停,有人是看势过去了螺距早就收了,快到点时螺距又顺势顶上去,飞机刚到点螺距刚好到位,飞机不累人也不急,顺势刹住车,也就是刹车一路上都在刹,开关手是像开汽车那样急刹急停,换成你开车就是没有遇见性,前面有情况立即急刹,车上人突然往前一耸,都吓一跳!手法就是你有遇见性的提前踩刹车但力度不大,到点缓和的停住,飞机不累人不紧张。
我水平不高不懂描述的对不对,只能这样简单说一下

网友F:
我手法很差劲但是飞700也不怎么伤飞机啊

网友G:
看一下我最近的帖子,里面有伞齿安装方法。

网友H:
大螺距硬顶的手法油门不能开的太低,最好不低于85,不是那种疯狂摆和超转没那么容易扫,你开70多油门就适合温柔打舵,动作慢下来,不然低油门暴力硬顶非常伤齿伤电机

网友I:
刚刚开始学摆类动作,试试把集体螺距调低,然后慢慢摆从慢到快

网友J:
其实手法问题确实存在,但你有没有想过700x的尾伞齿大家都在扫,我觉得你这情况,飞机本身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有的动作本来就需要充足的转速和螺距支持,对飞机的动力还有传动结构本来就是很大的考验,就比如快速钟摆,或者全螺距的高速航线什么的,手法流畅细腻精准的话,确实可以减小对飞机的压力,但是你就算手法超神了,它也需要最基本的一个动力输出才可能完成这些动作,你如果700装个100a不带定速的电调,再装一组内阻几十的老电池,就是kenny来了这飞机也不可能飞出他平时的一半水平。
说到底亚拓700x的整个传动系统都是十多年前的东西,十多年前的飞机动力跟现在根本没法比,十多年前的飞行风格也完全没有现在那么快那么凶猛,别跟我说厂手飞的好好的,你猜那些厂手多少起落就换齿?,就好比你拿一个轩逸,非要改个600匹的发动机上去,它那点变速箱和半轴什么的,扛得住开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很难说,有人是快到点了时候急打螺距急停,有人是看势过去了螺距早就收了,快到点时螺距又顺势顶上 ...

手法就是螺距给的时机?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法很差劲但是飞700也不怎么伤飞机啊

比我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我最近的帖子,里面有伞齿安装方法。

之前看了说是尾传动轴往尾管座方向捅的那一下子,造成前伞齿间距不对。我不太认可,因为我是先装好尾巴尾管全部,最后才插上去的,也就是说我这个传动轴用力卡进的方向是先往尾巴方向,再往尾管座插的时候前伞齿间隙应该是比后伞齿间隙大的。这个问题通过加垫片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螺距硬顶的手法油门不能开的太低,最好不低于85,不是那种疯狂摆和超转没那么容易扫,你开70多油门就适合 ...

由于无法看转速,我是按齿比和油门估算的转速,我这个75油门感觉飞机已经很灵敏了,80油门感觉像是360一样,持续的摆就是这时候会烧电机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刚开始学摆类动作,试试把集体螺距调低,然后慢慢摆从慢到快

正负12度我都觉得慢一般700我都是13度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手法问题确实存在,但你有没有想过700x的尾伞齿大家都在扫,我觉得你这情况,飞机本身也有很大 ...

我是新手也是第一次玩轴传机,真没想到这么成熟的机子还会扫齿这么快,我一直认为是我调试的问题或者是我手法不对,确实郁闷了

网友:
伞齿部位喷点铅粉(就是锁具上用的那种)可减少摩擦和扫齿的概率。尤其是新换的伞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也是第一次玩轴传机,真没想到这么成熟的机子还会扫齿这么快,我一直认为是我调试的问题或者是我 ...

估计和飞机的问题也很大,我x3就没扫过,其他轴传的机好像也很少听扫的

网友K:
飞机被设计出来拿出来卖,就应该经得起开关手折腾,扫齿要去找飞机原因,包括装机、转数、齿轮厂家设计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机被设计出来拿出来卖,就应该经得起开关手折腾,扫齿要去找飞机原因,包括装机、转数、齿轮厂家设计强度

因为轴传机只有700X,没有对比也不知道别的机是不是一样,但是手上的DB700皮传机确没有出过问题,耐造多了

楼主(2023-11-05):
引用 网友I:
刚刚开始学摆类动作,试试把集体螺距调低,然后慢慢摆从慢到快

请教集体螺距正负12度算是中间值吗?低于12度算低不算?我的理解是集体螺距越大飞机走的越快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L:
亚拓700扫齿论坛一搜一大把,不信你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亚拓700扫齿论坛一搜一大把,不信你搜搜看。

此一时彼一时,亚拓700确实有扫伞齿的情况,我自己扫了两次红齿,但是换了蓝齿加强了尾管座后,还是正常飞啊,手感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亚拓700扫齿论坛一搜一大把,不信你搜搜看。

前辈的经验需要吸取,但是经验正不正确需要你自己去验证一下看啊。我自己现在就正在验证亚拓700现在新齿能飞多少起落,不自己实践光人云亦云不可取。一是要自己验证,二是要找出原因和解决方案。私以为这才是玩航模的意义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一时彼一时,亚拓700确实有扫伞齿的情况,我自己扫了两次红齿,但是换了蓝齿加强了尾管座后,还是正常 ...

我觉得除非亚拓把轴传改直驱 不搞二级传动 才能根治

网友:
摆类的动作 真机和模拟器还是不一样的 模拟器不存在掉转  真机会掉转 会掉高度 只能慢慢的练习了 先从彩虹开始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轴传机只有700X,没有对比也不知道别的机是不是一样,但是手上的DB700皮传机确没有出过问题,耐造多 ...

轴传不如试试X7,logo700,forza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