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容量锂电池充电的疑问

楼主(2023-09-17):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是从来没有引起重视,一直以来也就那么过来了。最近忽然有了探究的欲望。

手头有不少小容量的电池,也有不少适合小容量电池的充电器,比如伟力直升机的充电器,一拖四的充电器。但是这些充电器的共性是,充不满。经常是充到4.07V或者4.13V就停工,红灯转为绿灯。

我也怀疑过手头万用表不是很精确,于是找了5位半的万用表来校准手头的优利德万用表,结果表示我的优利德精确度还不错。不是测量不准确的事情。于是乎,那就是这些充电器的事情了。因为用全新的电池充电,也就那样了。

我查资料说,到了锂电池充电的后半段,是涓流充电,我怀疑是不是充电器红灯转绿灯后,还要充一段时间?结果放了一夜还是4.07V或者是4.13V。

这就搞不懂了。所有的小电池充电器都这样?这些小电池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就不用说了,一般比较大。0.8A,800ma的居多,什么充电一般0.5C,最大1C,基本就形同虚设。我一个400MAH的电池,800MA来充电,当然不能是1C了。

找了找市面上的充电器,好一点的小电池充电器基本也是一言难尽。

网友:
想多了,这种小电池用半年最多一年也就废了,这种电池基本上买来后用差不多了就丢了,不可能一直用下去,特别是冬天低温,放点性能很差的。小电池的充电器不好,但你想买好的充电器估计也买不到

网友:
a6a9可以

网友A:
无论哪种电池充完过一会都会降到4.1v左右,如果充完还保持在4.2,那就说明是过充了。当然,高压锂电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种电池充完过一会都会降到4.1v左右,如果充完还保持在4.2,那就说明是过充了。当然,高压锂电除外。

好吧,既然这样说了,我把充电器连接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23-10-24):
是我OUT了。是我的电量测试不准。4.13,在HP3478A 五位半万用表下,是4.18V。这种小容量的充电器,电压有误差很正常。而且,手头有那种简易电量测试器的不止我一个,很多人测量满电都是4.13V哦。哈哈.....

网友B(2024-03-06):
充不满是因为电阻太大了,使充电器过早判停。
楼主你可以试试,故意在充电器和电池之间加一根很长的延长线来增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不满是因为电阻太大了,使充电器过早判停。
楼主你可以试试,故意在充电器和电池之间加一根很长的延长线 ...

?后来才知道,是万用表不准。简易电显上的4.13基本上用准一点的万用表,已经是4.19V了。加延长线?那不是又增加电池端的电阻了吗?充电器判断的时候,是以它端子的电压为准的哦。它认为端子外侧全部就是电池。给电池再串联电阻,只能使得电池的充满电压进一步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才知道,是万用表不准。简易电显上的4.13基本上用准一点的万用表,已经是4.19V了。加延长线?那不 ...

是啊,加延长线就更充不满了。很多人充不满就是充电器没有和电池可靠连接,阻值过大。
除了加转接线延长线这种人为原因。还有就是电池太烂,内阻太大。
不过你这种原因就让人大跌眼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