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0换电

楼主(2023-09-17):
买了很多年了,中间退魔很多年一直没飞过,当初我记得是因为空机便宜很适合作为练习机才选择这个的。最近飞了两次,发现换电池太痛苦了,这么多年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嘛
不要告诉我换飞机不差钱当初也不会选择这个了

网友:
魔术贴不要满贴,首尾留一点点,剩下的留给扎带就好了。

网友:
电池放上面。。就可以

网友:
换什么机,换机架就可以了,我一直不喜欢电池装肚子里的,说什么保护的好,那都是说说而已,电池斜装,用什么电池都能装而且更换而方便

网友A:
我没给电池贴魔术贴,用两根绑带,横着绑一根,纵着绑一根,我觉得开可以,不会晃动

网友:
記得以前飛LOGO 600時,我是割了一塊玻纖板.....電池用魔鬼氈固定在板材上,插進機身後再用束帶綁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给电池贴魔术贴,用两根绑带,横着绑一根,纵着绑一根,我觉得开可以,不会晃动

你这个旋翼头有飞着飞着松动的问题嘛?飞了一段时间主轴和旋翼头竟然有点松动,我又使劲拧了螺丝,按说这个是防松螺母怎么会松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