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测量

楼主(2023-09-21):
闲鱼上看见一个机床测试,价格不贵,买来看一下怎么测量机床?不要翻车了

网友A:
也有一个,堆灰发霉。
镜子挺清楚的,里面有个十字丝,买个十字丝也要十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个,堆灰发霉。
镜子挺清楚的,里面有个十字丝,买个十字丝也要十来块钱。

看看能不能改一个工具显微镜,或者二次元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看能不能改一个工具显微镜,或者二次元测试

清理一下,装了个底座,不知道怎么甪,问一下卖家也不知道,应该是低价收来的

楼主:
清理一下装了个底座,一个类似儿童带十字的望远镜,也不知道怎么测试机床精度,问了卖家也不知道怎么用,估计是从别人这里低价收来的

网友B:
这是配高精线纹尺才能用的吧,而且测量时对导轨和尺的平行度要求较高

业余条件,能达到较高精度且泛用性广、依赖条件少的测量直线度方法是用摄像头自制一个激光准直仪

网友:
这是测量手轮刻度与进给量误差用的吗..看着挺高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能不能改一个工具显微镜,或者二次元测试

工具显微镜头有一堆,几倍到几十倍的都有。大于一倍的就已经难用,景深很浅看不清东西。二次元不会玩。拿来测一下零件尺寸,水平不够误差也挺大的。举个例子,测个铣刀直径,需要各种布光对焦,大一点还要图像拼接。测齿轮的齿形就比较合适。还能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配高精线纹尺才能用的吧,而且测量时对导轨和尺的平行度要求较高

业余条件,能达到较高精度且泛用性 ...

好像前面一个毫米尺,后面那个光栅尺测试0.01毫米

楼主:
这个儿童望远镜肯定不行,网上买了一个工业电子相机,还给发一个测量软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前面一个毫米尺,后面那个光栅尺测试0.01毫米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机下面的标尺大格是1毫米,小格是0.1毫米

楼主:
再把小格分10格就是我们常用的1丝0.01毫米,再分下去就是微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机下面的标尺大格是1毫米,小格是0.1毫米

不太像大格1毫米的成像。像大格1厘米。
。。。细细再看,真像1毫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机下面的标尺大格是1毫米,小格是0.1毫米

摄像头是c口的,和镜头连接是车了个什么零件?
没搞定接口,用手机拍了一下,手上这个镜头好多灰,勉强拍到

换单筒工业镜,0.2倍左右

约1.3倍

前一张图的红圈处 约 1.3倍

拍完完全糊涂,搞不清圈圈的间距是多少。
估计望远镜的放大倍数在0.1到0.3,配好电子目镜分辨0.01还是轻松的,镜头素质不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c口的,和镜头连接是车了个什么零件?
没搞定接口,用手机拍了一下,手上这个镜头好多灰,勉强 ...

相机C囗直接连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像大格1毫米的成像。像大格1厘米。
。。。细细再看,真像1毫米。。。

大格是一毫米,测试板上的刻度,不是软件里的标尺刻度刻度长度是50毫米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格是一毫米,测试板上的刻度,不是软件里的标尺刻度刻度长度是50毫米

装一个同步带显微镜就可以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