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这个XLite遥控器的做工,顺便请教一下怎么把模型参数从OpenTX导到EdgeTX

楼主(2023-09-22):
这个遥控器已经用了四年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塑料发粘,整个手感就特恶心,我换了一个外壳,用了半年又发粘了,粘手,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一直在纠结想换遥控器,最大的问题是我现在十多个飞机的参数都在里头,好像不能把它给导到edgeTx的系统里,

想问一下大佬有没有办法把openTX的参数调到Edge TX系统里?,要不然的话就只能手动的一个一个的来调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壳子拆下来,打磨重新喷漆解决?

网友:
另外还有个办法。就是你买点碳纤维贴纸,TB上很便宜,几块钱一大张。可以贴一下碳纤维。

网友:
已全部使用edge tx 了,记亿中应该没大影响吧,就是自订页
面要重设,model 没变,或先备份再改edgetx

网友A:
个人感觉黑白屏特别是睿斯凯的控用edge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黑白屏特别是睿斯凯的控用edge没有什么优势。

那是自然,edgetx就是因为开源社区跟frsky闹掰了才另立门户的,frsky现在不怎么受待见。不过用也能用,有问题社区还是会修的。

网友:
模型参数是可以从OpenTX导入EdgeTX的,需要先在OpenTX里备份一下EEPROM,然后存到电脑上。遥控器升级EdgeTX后,用USB线练到电脑上(Storage模式),在Companion上创建遥控器配置后,打开EEPROM备份文件,就可以看到模型参数,然后把模型参数写到遥控器上就行了。

网友(2024-01-07):
把外壳拆出来,用强力去油清洁剂洗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