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obo EC-145 像真直升机调试攻略2023版

楼主(2023-09-23):
2018年11月,发布了【Hirobo EC-145像真直升机调试攻略】 (有兴趣的穿越到这里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5802),五年时间一晃而过,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自己的修行和认知也在不断成长,人生的过程就是投资,投资资产投资自己,对于自我成长和财经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雪球网搜索“如是护念”看我的帖子。扯远了,回到喜路宝EC-145直升机,这5年时间不断探索和把玩这款机子,机队也在不断扩大,目前服役的EC-145已经达到6架,中间经手和调试的也超过了15架。这期间科技日新月异,超声波定位、光流定位、GPS定位、电机直驱等技术不断进化,更多性能强悍的机子也相继推向市场,但实话说,Hirobo推向市场接近10年的这台EC-145 四桨叶版像真直升机,很好的兼顾了像真度、飞行性能和控制手感,现在说它依然是200级别像真直升机的王者也没有违和感,确实是经典中的经典。

最近我对这台机的调试方法有了新的认识,总结出来跟大家分享,一句话说就是“机械平衡,才是完美的平衡”。
看过我2018版调试攻略的朋友知道,最后的平衡性微调是依靠“副翼及俯仰中立点调整”,这本质上是靠主控板修正达成的平衡,调试当下可以达到比较完美的平衡,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问题,用不同性能的电池,或是电池在电量消耗以后电压下降就会打破这种平衡,甚至不同季节气温不同也会有影响,产生修正偏差,漂了!做个类比,就像波音737 MAX机型,为了燃油效率安装更大的涡扇发动机,破坏了原机体的设计配平,就用自动俯仰控制系统来修正,一旦空速管出现故障,也就是“输入量”发生变化,系统的修正也就出问题了。电子产品的修正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实现机械平衡,让电子设备尽量少的介入修正,才会有更丝滑的手感和飞行体验。
1. 接收机模式选择,说明书翻到第60页,建议选择模式3,因为我们通常习惯在控上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另外这个模式下,飞控会自主设置斜盘混控。

2. 油门曲线(Throttle curve)和螺距曲线(Pitch curve),根据说明书P29上的曲线直接在控上设定,后期可以根据各自的手感喜好进行微调。我的控是5点曲线,分别是:
油门曲线 0%,53%,70%,83%,90%。

螺距曲线:45%,62%,67%,75%,82%

3. 调整斜盘和俯仰摇臂,看斜盘Swash plate和俯仰摇臂Elevator level,通过调节3个舵机的连杆长度,使得斜盘Swash plate和俯仰摇臂Elevator level保持水平。

4. 双桨调整,玩过直机的朋友应该都是熟门熟路的,在单个桨叶上做标记,看旋转的情况,然后通过调整相应的螺距连杆(Pitch rod)来消除双桨现象。(说明书上P23 5.Traking adjustment),这里有个诀窍,就是拆除2片桨叶,只保留对角的2片进行调整,分别调整2组将叶后再全部装上就很容易调平。

5. 主旋翼转速调整,进入启动模式后,推动油门,看悬停的时候,机身顶部指示灯是否刚好由绿变黄,通过调整螺距连杆(Pitch rod)使得指示灯刚好在绿变黄的这个点,这个过程可能要反复多次,4个桨叶的连杆要同步调整(因为你已经做过双桨消除了)。

6. 微调平衡,这是很关键的一步,也是跟2018版最大的不同,咱们不再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进行“俯仰及副翼中立点调整”,而是采取调整舵机连杆的方式来尽量平衡,如果飞机向前漂移,就调整俯仰舵机连杆(增加长度,逆时针旋转球头环,相当于增加连杆长度,反之亦然);如果飞机向右侧漂移,调整左侧或右侧舵机连杆,左侧减少长度或右侧增加长度,反之亦然。这个调整过程会有点痛苦,因为每次调整都要拆除机壳,但这个痛苦的过程是值得的,通过多次的调整以后(我的经验是3-4次),飞机就能达到不借助电子修正的机械平衡,这时的飞机悬停稳定,不漂移,用过的就知道。

网友A:
我见有个人给像真直升机加了侧绞盘,可好玩

楼主(2024-08-29):
引用 网友A:
我见有个人给像真直升机加了侧绞盘,可好玩

这机子太小,没有那么小的绞盘匹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