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会干扰天线接收吗?

楼主(2023-09-23):
有人碰到过不?换了
电池
,天线接收有杂音,换回旧电池又好好的。

网友A:
好像不会吧

网友B(2024-04-29):
你检查一下你的电调位置,干扰最大是电调,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电池插头,电池插头如果接触不好,那电火花干扰也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