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支持3S么

楼主(2023-09-25):
这种电机支持3S么,二手的,不知道参数,好象是1106.

网友:
4s也没问题

楼主:
单个电机3寸桨3S试过烫手,是不是桨用大了。

网友A:
试一下,不冒烟就支持,冒烟就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不冒烟就支持,冒烟就不支持

问题是:烫。不好判断呀

网友B:
供参考:  1104 4300KV,2.8寸3 叶浆,3S烫手,但飛了  二三十电了,仍然好飞。试过装反推,即刻 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  1104 4300KV,2.8寸3 叶浆,3S烫手,但飛了  二三十电了,仍然好飞。试过装反推,即刻 冒烟

感觉3S还是有些临界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3S还是有些临界状态

3S电用1104是临介,反推冒烟,过热,我废了好几个1104 4300kV的,说实在也没有废,学上线圈了。

但正推风向下吹帮助散热,2.8寸3叶没问题
估计,正推1106,3寸风叶以下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电用1104是临介,反推冒烟,过热,我废了好几个1104 4300kV的,说实在也没有废,学上线圈了。

但正推 ...

嗯嗯,一直3S1104正推没什么问题。这个3S1106在室内试不热,应该可以,等明天在室外试试。能从温度来辨别行不行么

网友C:
分电机
当年大通曼巴1103 8000Kv用3s许多人质疑但事实证明可以
同品牌型号(包括杂牌)分电机Kv值和桨叶 3s+1106 4500~6500Kv+2叶3寸桨叶差不多 质量好点的电机或大牌子可以上3叶3寸 建议是实在虚就用2寸3叶不要用4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电机
当年大通曼巴1103 8000Kv用3s许多人质疑但事实证明可以
同品牌型号(包括杂牌)分电机Kv值和桨叶 3s ...

3S加四叶桨那效果,呵呵,猛

爽的最终结果来了:电调烧一路,断相

网友(2023-12-17):
上3S,4寸,2叶桨 试试。

楼主:
达尔文的AIO虚的很,烧了一路,断相

网友:
一般来说。。。KV乘电压超过50000就要注意了。

再者就是小电机带大奖,转速严重拉低负载过重,也要注意。通常就是温柔,暴力各飞2电。下来电机烫,但是手能停留。就在80°左右。都没问题。烫的手不能停就算了吧。

楼主:
不热。一点也不热,就是AIO不行,没用几电就烧了。

网友(2024-01-19):
引用 楼主:
单个电机3寸桨3S试过烫手,是不是桨用大了。

电机和桨的搭配,需要综合考虑:工作电压、电机最大功率、电机KV值、桨叶尺寸、桨叶数等因素。烫手的话,建议改为3寸两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