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土立车代替660车床

楼主(2023-09-25):
平时用660车床加工油缸盖子在校正时不方便。所以自己做一个土立车床来加工,为了节省成本和制造周期,利用现有的材料以焊接和混凝土来制造。

这就是拿60车床加工时的样子

这就是拿60车床加工时的样子

楼主:
焊接横梁,镶钢导轨

楼主:
刀杆和横梁

楼主:
校正导轨面的工装,黄色的是内导轨,盘边还有一圈导轨就凸出来的那一圈

楼主:
6140走刀箱,保留快动和工进

楼主:
自己车自己一刀,安装卡爪位置

楼主:
卡爪安装位置

楼主:
视频不懂看不看得

网友A:
这属于大设备了

楼主:
视频应该这样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大设备了

大小不都一样道理吗

网友B:
油柒一上,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C:
厉害厉害,但是砼和树脂砼那个材料会更好一点呢

网友D:
请教这个立刀杆滑动部分是直接钢跟钢接触吗?还是贴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这个立刀杆滑动部分是直接钢跟钢接触吗?还是贴塑?

里面是8块铜板。每块300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但是砼和树脂砼那个材料会更好一点呢

一样的,我是先环氧树脂干了后是混凝土,收缩口也是环氧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柒一上,还是很漂亮的。

几千块钱的东西能用就行。主要是立车好校正工件。我车两盖子就回本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几千块钱的东西能用就行。主要是立车好校正工件。我车两盖子就回本了的

立刀杆下车时有掉刀现象,看了网上卖平衡油缸要4千多比我还狠。还是挨自己动手,买个气缸来改整个被压阀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几千块钱的东西能用就行。主要是立车好校正工件。我车两盖子就回本了的

拿个微调镗刀改一下,精车时可以微调要尺寸。这种镗刀杆,一小格5u,精车微调时配合百分表合适用。粗加工时就不需要这刀杆,毕竟进刀量单边14毫米怕这微调镗刀杆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这个立刀杆滑动部分是直接钢跟钢接触吗?还是贴塑?

那个立刀杆里是空心的,我放大小不一的钢珠在里面,在放粘度高的机油给他们在里面互相碰撞改变掉固有频率。刀杆截面积比正规的小,正规2米到3.15米的是220-250的截面积。我的是160。那个横梁的导轨是剪板机刀片,朋友给的。那个横梁滑台是贴塑的,我贴的是液压油缸里的保持架,这个东西和机床导轨塑除了抗压不同,其他一样的。这个料抗压兆帕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里面是8块铜板。每块300长

再请教铜板怎么预紧啊?没看到预紧的机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铜板怎么预紧啊?没看到预紧的机构

注意看老龙的方滑枕抱座结构,双V对夹,可以通过在结合面处垫薄片或磨去几丝来调整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铜板怎么预紧啊?没看到预紧的机构

就是直接配研到合适尺寸啊,上盖和下座子有5丝左右的距离。车平面时,就锁那个手轮。那个手轮是一螺丝,有一个锥度的杆子压着一块铜板收紧刀杆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看老龙的方滑枕抱座结构,双V对夹,可以通过在结合面处垫薄片或磨去几丝来调整间隙

没错,就是螺丝松紧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铜板怎么预紧啊?没看到预紧的机构

这样看你就明白了,方和6角的是一样道理的。这东西捷克道斯的是中字的,科洛姆纳的是扁8角,日本的是6角,国内的是凸字,这凸字是齐齐哈尔那叼毛工程师说的,他说这凸字的截面积是受力最好的,现在来说为了好加工都是4方的。那些6角八角扁4角的都围绕着截面积尺寸来设计,那些正4方和凸字的是用斜镶条来调整的。我这个是模型立车的刀杆,就是上盖和下盖有空间,垫点铜皮和调节螺丝的松紧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你就明白了,方和6角的是一样道理的。这东西捷克道斯的是中字的,科洛姆纳的是扁8角,日本的是6角 ...

感谢回复

网友:
重型武器,楼主超强的动手能力!了不起!

网友:
我擦!!这是大神级的!!

网友F:
这个和玩家们都不是一个层次了。我的6125搞了这么久底座都还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玩家们都不是一个层次了。我的6125搞了这么久底座都还没搞定

干嘛没搞定,好像都有几个月了都。你自己不得空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嘛没搞定,好像都有几个月了都。你自己不得空弄吧

没时间,隔几天弄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又停工一段时间,所以效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