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烧电机、扫齿希望是终结

楼主(2023-09-26):
问题描述:
       这架亚拓700X已经烧过四个电机、扫过两次对转齿,过去的三个月,不是在修机就是在修机的路上,每次修好都是逢飞必炸,很多时候一个起落都没飞完,非常折腾。好在没有放弃,原因有二。一是这机子的手感确实还可以,我飞着挺好的;二是由于我是初次接触轴传机,如果这个机出现的问题我找不到原因和解决方案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同样的问题会出在下一台机上,换机并不能帮我解决问题,因此一直坚持搞坚持炸到现在。
问题原因分析:
       首先是烧电机问题。前面连续烧的四个电机唯一没换的就是齿比(8.46),第五个电机换了9.33的齿比继续试飞,没有烧,这么看起来好像是齿比不对造成的烧电机。但是前晚跟杰哥交流的时候聊到螺距问题,突然发现可能是我螺距太大了。亚拓700X这个机用5200的电池起飞重量好像是5.4KG,本身机子就比较重,而我之前的螺距一直是13.5度,大螺距、重机身再加上高转速,导致电机和对转齿瞬时负载太大,它别不过来就会烧电机、扫齿。我认为螺距太大可能是烧电机的主要原因,齿比可能是次要原因。降低螺距到12.5度就没啥问题了。
      然后是扫齿问题。700X这个机扫齿都是扫的尾前对转齿,机身里的那个,很多人都说是设计问题,对转齿高转速尾管座卡不住对转齿的轴承,造成对转齿间隙忽大忽小扫齿。本来我打算找人帮CNC一个铝尾管座出来试试看,这两天正好有两位大佬给了加强小改装尾管座的建议,图方便我就马上试了,感觉还可以,接下来就要看多少个起落能扫了。具体改装方式也简单,就是在尾管座固定轴承的地方打两颗螺丝固定,减少它膨胀的机会。稍后发图片上来供大家参考。
感悟:
       我遇见的这些问题可能在老手眼里不算是啥,但是也折腾了几个月,浪费了不少时间和钱。作为新手,学习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
注意安装技巧即可,可以看看我最近的帖子,讨论各部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
+-13°,没烧过电机,玄学经常扫大齿

网友:
烧电机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对转齿支架是塑料的受力状态变形齿间距会改变扫齿,只有车床车个金属的才行。

网友A:
试试泰世x7咯,没有对转齿设计,是一个大伞齿传动的,我觉得设计更合理一点,飞这么多年没见过扫的,烧电机更是没听说过

网友B:
遠離宇宙第一吧, 那你會發現以上的都是發話了...因為根本不再有問題....

如樓上的,試試X7F , 試試SAB , 你會知道什麼才是RC 直升機應有的科學和質量.

你會發現所有過去的堅持都是多麼的無謂, 什麼才是錢花下去應該有的享受.

除非你天生喜歡豆腐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泰世x7咯,没有对转齿设计,是一个大伞齿传动的,我觉得设计更合理一点,飞这么多年没见过扫的,烧电机 ...

X7右自旋不是也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遠離宇宙第一吧, 那你會發現以上的都是發話了...因為根本不再有問題....

如樓上的,試試X7F , 試 ...

确实想试试SAB,X7也是轴传啊,怕还是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电动700大概飞了30个架次,三台不同的机器炸了三次,一次是XL700 V1因为舵机齿和摇臂之前打滑了直接飘几十米远炸在水泥地上,大桨尾管及侧板底部连接处炸断,其他完好,修复好后正常飞
第二架次炸鸡是MSH700,由于K8陀螺仪自检没通过或异常就起飞,起飞不到2米高就乱舵炸鸡,炸断大桨,炸飞螺距拉杆,其他无伤
第三架次是SAB 700BTS飞行过程中切高转速档,螺距拉杆爆裂倒飞炸鸡,大桨断,西装轻微擦伤

国庆马上首飞XL700N,期待翻篇

600机子确实方便好多,700没到这个技术飞700其实就是为了体验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X7右自旋不是也扫嘛

从来没遇到哦,不说别的,单论结构,我认为泰世更合理,或者你试试雷虎喽,e700这种,也是对转齿结构,但是人家用的是螺旋齿,我曾经的e700虽然飞的不多几十起落,也是从来没遇到问题

轴传机现在不多了,我还是很喜欢轴传的顺滑感

哦还有forza700,也是轴传,也是对转齿结构,也从来没出过问题,哈哈哈

网友:
还是DB700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想试试SAB,X7也是轴传啊,怕还是会出这样的问题

X7 裝機有些少要求, 不是對說明書就可以.
主要是間距問題, 主軸墊片有要求, 尾傘也有要求. 一旦裝好,除非炸機, 一般暴力沒出過事.
這是某大爺的經驗教授, 受用多年至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想试试SAB,X7也是轴传啊,怕还是会出这样的问题

SAB 皮帶也是要拉很緊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遇到哦,不说别的,单论结构,我认为泰世更合理,或者你试试雷虎喽,e700这种,也是对转齿结构,但 ...

FORIZA 就不用說了, JR 的精度, 玩的不是性能而是對機械一種固執堅持的藝術.
X7-F的早轉用螺旋齒7年了青春如新, 當然在未有高人指點前, 吃傘齒吃到我想哭.
GOBLIN COMPETITION + 3槳 也是很不能說的爽. 跟宇宙第一豆腐渣是一個天一個地.

說回X7 , 重點在於大齒及傘齒間距, 主軸墊不緊, (這個真有點要求) 永不天日. 一旦上天下地頂得剛剛好......不炸不掃.
只要安裝到位, GAUI 都是一條硬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IZA 就不用說了, JR 的精度, 玩的不是性能而是對機械一種固執堅持的藝術.
X7-F的早轉用螺旋齒7年了青 ...

请教间距安装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内地这么多700干嘛不买内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遠離宇宙第一吧, 那你會發現以上的都是發話了...因為根本不再有問題....

如樓上的,試試X7F , 試 ...

有道理,省钱即是烧钱烧心的开始

网友C:
烧了的电机还要不要,我可以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了的电机还要不要,我可以绕线

亚拓850电机能绕线吗

网友D(2023-11-13):
收850mx电机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850mx电机尸体

重新绕线了 马上要复活

网友(2024-01-27):
引用 楼主:
亚拓850电机能绕线吗

可以

网友E:
亚拓前传波箱受力蠕变扫对转齿是个梗,自己做个金属就好了。现在也不是十年前,700级选择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拓前传波箱受力蠕变扫对转齿是个梗,自己做个金属就好了。现在也不是十年前,700级选择也不少。

现在问题是很鸡肋,卖又卖不掉,想爽飞又担心对转齿,目前来看蓝色对转齿加上尾管座固定还可以,飞了不少起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很鸡肋,卖又卖不掉,想爽飞又担心对转齿,目前来看蓝色对转齿加上尾管座固定还可以,飞了不少 ...

不解决根本问题,塑料波箱必定跳齿,扫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解决根本问题,塑料波箱必定跳齿,扫齿。

你确定?蓝齿你扫过跳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