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 报错,请教大师指导

楼主(2023-09-28):
这个报错,要如何处理

网友:
高频头坏了。。会焊接买一片拆机高频头板换上。不会焊接只有返厂维修

网友:
能调过这个界面不,如果可以的话就能外接高频头

网友(2023-11-27):
楼主遥控器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