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图传天线左旋还是右旋

楼主(2023-09-28):
模拟图传图传到底分不分左右?我用这2个天线配对距离短些,但比棒棒天线远,信号也稳定性

网友A:
理论上,这个天线的效果肯定比棒棒天线要好些。

网友B:
先不说左右旋,你这两个肯定是相反的。。。。。相反的天线配对使用几乎等于没装天线。但是你又还比棒子远。。。

网友:
上左下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个天线的效果肯定比棒棒天线要好些。

不用区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左右旋,你这两个肯定是相反的。。。。。相反的天线配对使用几乎等于没装天线。但是你又还比棒子远。 ...

确实如此,开始没注意。双接收屏单用四叶也比棒棒好,想配个平板才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按铜线倾斜方向判断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