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用什么图传

楼主(2023-09-28):
救援船想安装个图传,开始用的摄像头一体25MW的图传,一到水边就干扰很大,基本无法使用。哪位用过,具体介绍一下

楼主:
正常有100米以上的稳定信号,到湖边就几乎对不上频了,是功率小了还是图传本身有问题

网友A:
估计是系统问题,相互干扰或天线问题。你可以拆下图传单独把图传放水面看看。

网友B:
可能天线角度问题,横置比垂直有效距离短,我600mw图传水面有效距离大概二百多米再远三百米就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系统问题,相互干扰或天线问题。你可以拆下图传单独把图传放水面看看。

发射用了4叶草,双接收屏,收发都在岸上,中间隔着水面,也比陆上近不少,感觉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天线角度问题,横置比垂直有效距离短,我600mw图传水面有效距离大概二百多米再远三百米就不稳定

天线是竖直放的,现在换了一个频道,干扰小些。600MW要加风扇了吧?200mw的不知道距离能多少,水面遥控没走过那么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是竖直放的,现在换了一个频道,干扰小些。600MW要加风扇了吧?200mw的不知道距离能多少,水面遥控没 ...

没风扇,使用下来救援船走两百米没大意义,工作范围一般五十米,大于五十米救援困难,一百米极限了,中途不好操控,水流,风向干扰大,加摄像头用处不大,卡住了往岸边开就行

网友(2025-04-18):
陆地测试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