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0的焊机要配多少uH的电抗器才合适?

楼主(2023-09-29):
想在200的焊机上加上一个电抗器,但是不止200的焊机,能配多大的电抗器呢?

楼主:
图搞错了,用手机不会编辑

网友:
铁芯20匝左右

楼主:
看网上有的13砸,有的18~20砸,反而400 500的大的焊机用的砸数少电感量小,小的焊机用的砸数多电感量大,请问这焊机加的电感量有什么标准的吗?谢谢

网友A:
焊机设计时已经考虑感抗进去了,加它的意义在哪呢。实在不行换个焊机。除非你想拉弧玩,或者搞电弧熔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机设计时已经考虑感抗进去了,加它的意义在哪呢。实在不行换个焊机。除非你想拉弧玩,或者搞电弧熔炉。

加个电抗器是想焊泊板不穿容易焊点

网友:
不是电抗器  是高压引弧的变压器
主电路是直流电。怎么产生电抗?

楼主:
此贴无解封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有的13砸,有的18~20砸,反而400 500的大的焊机用的砸数少电感量小,小的焊机用的砸数多电感量大, ...

选46uh左右的

楼主:
大哥你好,请问具体要怎样计算这个电感量能教一下我吗?谢了,祝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