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mm,在深10mm的地方加工40度的锥孔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3-10-02):
必须用定制的钻头么?

网友:
电火花放电加工,不过光洁度不行

要求不高就磨个钻,钻吧

网友:
进来看看就好

网友:
定制刀具,或者自己搓

网友:
表述太宽泛,最好上个图并标出必要的技术要求。(材质?公差?粗糙度?是否还须热处理等后续工艺?-------?)有了限制条件,才会有满足他的加工方法。

供你参考。

网友:
发图纸或草图,我居然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