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铣夹头跟ER夹头,J7316夹头 有什么区别特点?

楼主(2023-10-02):
谁知道他们之间除了尺寸不一样,实际用起来哪个更好用吗?

网友A:
R8锥柄我用过的,R8是美式炮塔铣床主轴锥孔用的挺多的,R8的优点是细主轴就可以传递很大的力矩,不容易打滑,因为R8锥柄上有键槽,缺点是安装的时候要对准键槽,稍有不便,ER夹头是弹簧夹头,跟主轴没有关系,炮塔铣床最常用的是R8,NT30,NT40的主轴,当然NT30和NT40锥柄靠前端的两块限位块也可以传递力矩,但要比R8主轴粗一点,J7316也是弹簧夹头,个人觉得ER夹头因为开的缝多一点,所以弹性好一点,相对于J7316来讲,容易装上和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锥柄我用过的,R8是美式炮塔铣床主轴锥孔用的挺多的,R8的优点是细主轴就可以传递很大的力矩,不容易打滑 ...

网友A:
R8锥柄由于比较细,盘铣刀的直径相对NT40主轴来说要小很多,所以盘铣刀R8柄的一般不大,三种主轴(R8、NT30、NT40)精度都一样的,没有说哪种好,哪种坏,相对来说NT40的盘铣刀直径大一点,着这个优点,用直柄小直径铣刀都一样,可能相对来说R8的刀柄相对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锥柄由于比较细,盘铣刀的直径相对NT40主轴来说要小很多,所以盘铣刀R8柄的一般不大,三种主轴(R8、NT ...

普通钻铣床是不是以前用7316的多,后来er开始普及?

网友A:
7316是弹簧夹头,我们厂里的钻床都是莫氏锥度,莫氏3号和莫氏4号的,你去买对应的铣夹头,再把莫氏锥度转换到ER和7316弹簧夹头,R8柄也有转换到ER和7316的刀柄的,我感觉ER和7316同R8、NT30、NT40、MT3、MT4不是一类东西,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
r8柄是刀柄,er是夹头,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316是弹簧夹头,我们厂里的钻床都是莫氏锥度,莫氏3号和莫氏4号的,你去买对应的铣夹头,再把莫氏锥度转换 ...

7316的夹头能换在e8柄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16是弹簧夹头,我们厂里的钻床都是莫氏锥度,莫氏3号和莫氏4号的,你去买对应的铣夹头,再把莫氏锥度转换 ...

对,我弄混了,哪个是柄。实际上我想说就是为啥发明那么多不同标准的筒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7316的夹头能换在e8柄里吗?

你买R8柄配7316弹簧夹头就可以了,我觉得7316夹头相对普通精度的ER夹头要好,当然也有买高精度的ER夹头,但价格肯定要比7316夹头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弄混了,哪个是柄。实际上我想说就是为啥发明那么多不同标准的筒夹

买R8铣刀套装,里面有7316夹头,分为7316A和731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