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开工:JX Model摆臂式装载车模型(组装分享)

楼主(2023-10-03):
JX Model最新推出的摆臂式装载车模型具有较高的自装友好度,非常适合动手能力强的玩家体验自己造车的乐趣。

这款模型由三大部分组成:底盘、上装和车壳。

车壳的部分目前有MAN F2000矮顶和奔弛Acros矮顶两种选择。选择不同的车壳,其对应的底盘上的细节也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排气、气瓶样式等方面。

车壳根据自己喜好来选择。MAN F2000是金属壳、车门能开。奔弛Acros为塑胶壳、车门不能开。我选择的是MAN F2000车壳,摆臂车的该款车壳为矮顶,比较适合该车的整体风格。

对此款模型“开箱”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下方向链接浏览:
http://www.5igcc.com/forum.php?m ... =778&extra=page%3D1

以下我将分享这款模型的制作过程,希望能让喜欢这款模型的玩家提前预知相关的产品细节。是否适合自己入手,看完之后大致心头也有数了。

第一节 涂装上色

从所周知,涂装上色对于一台模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越是高级的模型,对涂装上色的要求也就越高。

此外,对颜色样式的喜好更是因人而异的,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因此,当拿到一台未上色的散件车,更是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个性化的创作发挥,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

涂装上色也是自装车最有乐趣的环节之一,千万不能轻易放过了这个难得的体验机会。

零件越多,细节就越多,对于喜欢自己动手的玩家来说,这些精致的金属零件带来的是满满的吸引力。

为什么说这款模型对自装玩家来说非常友好呢?

第一,零件的虽然多,但是在包装箱中的摆放是非常整洁有序的,你能很快找到它们,并且不容易发生使用错乱的情况。

第二,这款模型的说明书制作得非常详细,图文并茂,清晰易懂,照着说明一步一步完成就可以了,拼装的不是模型而是成就感。

第三,构成这款模型的零件几乎是以“总成件”的形式提供的,也就是说厂家已经把难度相对较大的部分预装完成了,例如:变速箱、车桥、液压系统等,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些总成拼装起来。当然电设的安装和调试,这个是需要自己动手完成的。

我们这边对“红配绿”有着很深的误解,这个配色在欧美地区却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次,我又选择了这个国人公认“最丑”的配色,哈哈!

零件很多,大体块的零件主要是上装底盘、货斗、动臂。小体块的零件更是不计其数,各种管、板、钣金件,都需要提前设计好颜色,再分别进行上色。

后视镜先进行部分预装,然后上色。

这是刚上完底色的效果,接下来还要喷一层光油。

车壳顶盖在上色前先把旋转警示灯的安装孔打好。这款来自BITRC的旋转警示灯非常有细节,它采用了真实机械旋转工作原理,而非LED模拟旋转,是目前仿真度最高的旋转警示灯。

上完底色的车壳顶盖,等干透之后再喷光油。

货斗的喷涂难点在于左边这扇门,它上面的活动锁扣结构是激光焊接死的,无法拆分,所以只能整体喷涂。

为了更方便操作,我把它拆下来单独上色。

为什么说这扇门上色比较困难呢?请看上图,当锁扣移动到另个位置时,之前被挡住的位置因为没有喷到漆所以被留白了。因此,这扇门除了要拆下来喷,而且还要分两次喷:一次喷大面,二次喷留白。

驾驶室的车门腰线上色。
做遮盖之后上色。

等漆干透之后再揭开。

同样的,车壳侧面的腰线上色也需要提前做遮盖,只露出需要上色的区域。

揭开遮盖纸,分色效果呈现眼前。
以上是没有上光油前的效果。

对大梁左侧的相关设备进行涂装上色处理。

对传动轴进行上色,把它变成黑色更协调。

其他小零件准备上色。

更细小的零件也需要上色。

传动轴上色完成,并完成安装。

进一步增加车壳的细节

车壳部分的零件全部上色完成

对挡风玻璃边框上色

对车窗玻璃边框上色

对雾灯反光罩进行上色

接下来进行车壳部分的总装:

首先组装仪表台

然后完成地台的组装

为车壳安装遮阳板

安装前面罩铰链固定座

BITRC的机械旋转灯,追求极致仿真选它没错,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效果是真的与众不同,非常逼真!

电线美化

这款灯需要打孔安装
建议在喷涂前把安装孔打好

安装完成后的效果,非常美!

组装后视镜

镜片边缘要稍微打磨一下,安装更容易

完成后的效果

把后视镜安装到车门上

再把车门安装到车壳上

把仪表台安装到车壳内

最后安装地台

安装前面罩

完成后的整体效果

安装仿真雨刮器,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上色

完成后的效果

以下是车壳完成品的整体效果:

楼主:
第二节 底盘组装
JX Model摆臂式装载车的底盘采用的是6x4结构,前桥为无动力转向桥,后桥为驱动桥,带有差速锁。

底盘的细节很丰富,但组装却非常容易。

准备好尾拖钩,它即将被安装到尾梁上。
拖车钩是全金属的,外观仿真度很高,中间的插销带有弹性,运行很顺畅。

为什么说这款模型对玩家自组来说很友好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需要安装螺丝的孔洞,都已经攻好了丝牙,直接把螺丝按上拧就安装完成了,这的确非常的方便。

而其他很多模型则没有攻牙,需要在孔洞的对面准备好螺母才能安装。这对厂家来说是节省了成本,但增加了安装时的繁琐步骤。

仿真气嘴接头,这个零件要使用M1.0的极细螺丝和螺母来安装,安装孔是大梁上唯一没有攻牙的安装位。

安装完成

继续安装,后桥止推杆总成已经是一个预装好的成品,省去了许多繁琐的安装步骤。

后桥带有差速锁,做工非常精美,运转也非常顺滑。

准备安装钢板弹簧,同样是总成预装件。

一看就是为重载而设计的,钢板厚度很大,要想压弯它得费很大的力气。

拧4颗螺丝就把止推杆和车桥连接好了,超简单容易。

安装挡泥板

轮毂是铝合金的

把车轮安装到车桥上

变速箱采用了仿真外观设计,金属外壳。与大多数模型变速箱不同,它没有使用常见的540有刷电机,而是采用了无刷电机。档位数为2档,提供高速和低速两个档位。

通过说明书了解到,变速箱出厂时,舵机臂连杆是拆开的。

当调试时,必须确认舵机的中立点后,再安装固定舵机臂。

转向驱动桥为无动力车桥,仿真的碟刹造型是一大看点。当然,它并不具有真实的刹车功能。电动模型的刹车是依靠电机来刹车的。

安装钢板弹簧以及吊耳。安装难度:容易。

最后把前桥安装到大梁上。

为前桥安装车轮

左侧的黑色外壳舵机为标配的转向舵机,右侧舵机是准备用来升级的转向舵机。它们的区别是:够用和极致性能。后者是49公斤扭力的无刷数码舵机,不仅响应速度快、扭力大,更重要的转角控制十分精准。

我的每一台模型车都是用的西塔舵机作为转向舵机,最让人心动的就是它的精准丝滑,对提升卡车模型的操控手感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再把气瓶、排气管、仿真电池盒安装到大梁上。
这里使用的是特殊的粗纹理哑光黑,使这些仿真零件的外观更加仿真。

安装油箱。这个油箱是一个真油箱,它有4个口,分别是:吸油口(在底部)、回油口、溢油口、注油口。

安装差速锁舵机,安装很容易。金属支架是现成的,螺丝孔里有丝牙,螺丝直接拧。支架的黑色外观是出厂时就预涂好的,可以看出JX  Model非常注重细节。

安装差速锁拉线。值得一提的是,JX Model配的拉线钢丝细而柔软,拉动起来十分顺滑。据了解,这种细而软的钢丝成本是比较高的。

最后把拉线固定到舵机臂上。

准备安装最核心的装备:液压系统总成。它由:四路换向阀、油泵、溢流阀、压力表组成。集成度高,外型也比较美观。

把液压系统安装到大梁上,并与油箱进行连接。

这是位于油箱底部的吸油口。

油箱顶部有:回油口、溢油口和注油口。

摆臂式装载车的底盘部分现在就算完成了阶段性的组装。它的结构看上去显得很饱满,细节层次也很丰富。我已经迫不急待的想看到它的成品效果了!

准备安装大梁侧护杠

预装完成

安装完成

最后再把上色完成的前轮挡泥板装上

楼主:
第三节 上装组装

这款仿真模型卡车的上装是一台“摆臂式装载机(Skip loader)”。JX Model以原型机为蓝本,进行了外观结构和功能的复刻,细节丰富,功能也很完整。

首先从前栏板开始组装。

栏板上的照明灯需要进行预装,LED使用胶水固定在灯壳内,然后再用黑色的硅胶填充缝隙。

栏板是由四个主体零件拼装而成的:中心框架、前盖板、中网板、后盖板。

再把工作灯安装到栏板两侧,用螺丝固定,灯线通过中心框架的柱子里面的空间穿到底部。

最后再安装扶手和纵向加强板。

准备安装摆臂总成,把上完成色的零件摆放在一起,稍后会用到这些零件。

安装副臂油缸

小细节

以上是完成状态

接下来安装主臂油缸

以上是完成状态,非常美!JX Model的细节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

安装液压伸缩腿

为了伸缩动作更顺滑,在导轨内贴上特氟龙胶带。

以上是完成后的效果。

接下来安装伸缩平板总成。

这款模型车有很多的小细节,观赏性非常高。

将摆臂总成与底板连接起来
此处的安装难度稍微有点高,不过稍微花点时间还是能完成

这是完成后的效果
安装时要留意液压油缸的布置,还有油管E端和S端,分别做好标记,以备后续安装时参考,避免接错。

安装装饰螺丝

安装前栏板

整体完成效果就是这样

货斗的左门是拆下来单独上色的
在这里要把它重新安装回去

贴上装饰贴纸
效果就出来了!

(未完,敬待更新)

楼主:
第四节 安装电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节 上装组装

这款仿真模型卡车的上装是一台“摆臂式装载机(Skip loader)”。JX Model以原型机为蓝 ...

真是个大工程,赞!

网友(2023-12-03):
真是细活出精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