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桌面微铣怎么样,有用过的么

楼主(2023-10-03):
有手动版和cnc版,有用过的兄弟来说说么?

网友A:
什么用都没有。大玩具一个

网友:
机头夹持处看起来单薄,
是受力不大的高速雕刻机?

网友:
3000多,贵了,行程太小,效率也很低,要是做个打火机啥的小物件还行

网友:
这是玩具,不是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用都没有。大玩具一个

那些钟表铣床比这个还小,做出来的东西比一般的铣床精度高的多,机器能不能干活不是看大小而是看你要干什么

网友:
干小活应该够用

网友:
入门选这个还是可以的,起点比较高。数控的能省去很多的附件,少走弯路。熟悉了可以买个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些钟表铣床比这个还小,做出来的东西比一般的铣床精度高的多,机器能不能干活不是看大小而是看你要干什 ...

我不是这个观点,机器要看做工好不好,这个机器到处都是螺栓的固定,是个玩具而已,人家钟表机床是整体浇筑的,和这个不一样的

网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还是不要一概而论为好。

网友:
丑是丑了点,要求不高可以买回来,硬轨机维护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这个观点,机器要看做工好不好,这个机器到处都是螺栓的固定,是个玩具而已,人家钟表机床是整体浇 ...

精度这个不知道,但是铣床除了立柱和底座是一体的,其他部件不靠螺丝靠什么?而且家用铣床立柱和底座几乎都是靠螺丝固定,没见过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这个不知道,但是铣床除了立柱和底座是一体的,其他部件不靠螺丝靠什么?而且家用铣床立柱和底座几乎 ...

所以机床我从来都不选用“家用”的,我的观点是机床也没有家用之说,因为机床根本就不是家用电器一类的

网友:
坛子里的老哥只会让你400斤入门,最好1吨起步·······理是这个理没错,但是还是看你需求,如果你拿去造发动机(比如涡喷或者汽油机缸体活塞),那算了吧,但是你拿去铣个穿越机机架零件啥的,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D:
我用的是Proxxon迷你魔的铣床FF230,还把迷你魔TBH小钻床改装成了钻铣床,配合迷你魔PD250小车床及其他设备,做一些小零件是足够用了。比如,再配合分度头,铣出六边形。

网友:
小的便宜可以买,但是既小且贵,就是在交智商费。论坛里的老人一直强调,买你能买得起且放得下的最重的机床,绝对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Proxxon迷你魔的铣床FF230,还把迷你魔TBH小钻床改装成了钻铣床,配合迷你魔PD250小车床及其他设备 ...

这个小机器加工黄铜和铝还行,加工钢、不锈钢就不行了

网友E:
外观还是不错的,自己玩玩(铜铝)没问题,玩模型主要就是铜铝。我自己攢的也解放了双手,精度是锉刀不能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外观还是不错的,自己玩玩(铜铝)没问题,玩模型主要就是铜铝。我自己攢的也解放了双手,精度是锉刀不能比 ...

燕尾槽托板做铣床好用吗?刚性是不是比直线导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Proxxon迷你魔的铣床FF230,还把迷你魔TBH小钻床改装成了钻铣床,配合迷你魔PD250小车床及其他设备 ...

你这一套设备你还不如买谢广坤闺女来的实在,迷你魔比谢兰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观还是不错的,自己玩玩(铜铝)没问题,玩模型主要就是铜铝。我自己攢的也解放了双手,精度是锉刀不能比 ...

玩模型有时候也是会解除到钢材质的。其实推荐210系列车床铣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燕尾槽托板做铣床好用吗?刚性是不是比直线导轨好?

肯定没有直线导轨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燕尾槽托板做铣床好用吗?刚性是不是比直线导轨好?

没用过导轨

网友:
https://b23.tv/6mNJuGo

网友:
有淘宝连接没有啊  看看

网友G:
感觉主轴夹持,和底座比较单薄,这两个地方也是受力且影响精度的。
当然,只是看起来,
或许做过有限元,这样的结构足够了。

不过,如果3000元,价格似乎也不高。
我这个都是闲鱼二手配件,材料成本还一千五。
立柱400,主轴+伺服400,十字台450,底座及其他150。(纯材料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主轴夹持,和底座比较单薄,这两个地方也是受力且影响精度的。
当然,只是看起来,
或许做过有限元, ...

你这个看着比楼主那个结实实用,价格也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