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如何选择电池

楼主(2023-10-04):
入魔许久,之前用过好多电池,从最早的格氏、花牌、富力、亚拓等,好像都还不错,印象最深是亚拓原厂电池,真的耐用;无奈许久没飞,电池都坏了不少,听说现在的电池都虚标,除了富力口碑还不错(但是很贵),其它听说虚标严重(我最近用的花牌感觉容量也有点虚,以前的花牌还是不错的)。想请教各位现在电池大家都是怎么选择的呢?想找一款性能一般,但容量要足,耐操的,不知道各位能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
高档电池40%的价格,能达到他们70%的性能,然后万上炸机坏电池,损失也不那么大?

网友:
我現在用的是"疾風"好處是便宜 , 內阻差還好CP值不錯 , 飛不見了也不會損失大 , 之前有用過一個英文字綠色皮的 , 第一次買還好第二次買就差很多 , 再來就不買那牌的了

网友:
现在用的杂牌电池……一是飞机不值钱,人也很新手好坏电池飞不出来。二是之前的富力电池也是放报废了,没准玩几个月又退魔了,索性不如买个便宜的

网友:
我现在用疾风电池

网友:
看个人能力,能够发挥性能的话,电池买好的,纯悬停就无所谓了,随便买。现在我是两组高性能电池(我用富力12S一体电池)配一个自组大电包,电包磷酸铁锂的,在外场快充。免得买一大堆飞行电池容易出现因为天气原因飞不了还得放电。

网友B:
换你从没用过的不知名的品牌就对了!

网友C:
普通选手用威能,缺点是不能操太猛,操太猛容易一次完蛋,价格只有富力的3分之1。
大神用富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你从没用过的不知名的品牌就对了!

为啥这么说?虽然我也想买其他品牌,我看DUPU的价格挺实惠的啊,不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选手用威能,缺点是不能操太猛,操太猛容易一次完蛋,价格只有富力的3分之1。
大神用富力。。。。。

我就摆摆,然后飓风和航线而已,不知道你说的猛是要多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选手用威能,缺点是不能操太猛,操太猛容易一次完蛋,价格只有富力的3分之1。
大神用富力。。。。。

我认为的好电池就是电压特别平,小数点后三位都没不一样的,然后经得起放置,保存电压很久不飞都没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这么说?虽然我也想买其他品牌,我看DUPU的价格挺实惠的啊,不知咋样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

我闲鱼搞了外贸尾单的电芯试试,比品牌的更便宜,看看到底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
高档电池40%的价格,能达到他们70%的性能,然后万上炸机坏电池,损失也不那么大?

那一般不是太差的电池完全可以达到,品牌的可能寿命更长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

那DUPU也算是品牌电池了,大家都知道的,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DUPU也算是品牌电池了,大家都知道的,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dupu已经算是比较大点品牌了,以前也很多人用的,我手里还有两块在用,价格好像也比威能贵,并没有太便宜,这玩意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威能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鼓包,飞的猛一点也容易鼓,用过的电池里面感觉最好的就是富力、格式这些,其它的都差不多,花牌早不行了吧。

网友:
DUPU不错,700的电池价格适中,内阻一致性好

网友:
这是个无解的问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同的需求和经济实力对应不同产品,基本带牌子的电池电压内阻一致性都还可以,飞个3d练习都没问题,普通充电器也都能对付,性价比的威能花牌达普,高端的就格氏富力,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各有各的优缺点,什么适合你自己各买一个试试便知。

网友D:
小飞机无所谓吧  大飞机买好点的  哪怕是悬停也买好点的  大飞机毕竟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机无所谓吧  大飞机买好点的  哪怕是悬停也买好点的  大飞机毕竟危险啊

嗯,先悬停试试,没问题再飞,谢谢!

网友E:
退模一陣子
富力 格式 花牌 GNB 3.85V存放
一年後富力跟格式都沒什麼掉壓
花牌掉壓嚴重還大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退模一陣子
富力 格式 花牌 GNB 3.85V存放
一年後富力跟格式都沒什麼掉壓

看来也就富力和格式了

网友F:
任何电池都需要保养,不飞一周就得补下电,控制在3.8到3.85,切忌过放,大部分都是过放造成的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任何电池都需要保养,不飞一周就得补下电,控制在3.8到3.85,切忌过放,大部分都是过放造成的鼓包。

是啊,我就是忘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