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圆88mm内直径,厚度2mm紫铜圆筒,卷圆机需要多大的合适?

楼主(2023-10-04):
卷圆88mm内直径,厚度2mm,外直径92mm的紫铜圆筒,卷圆机上扎辊多大的才能进行加工?打算自己做一个卷圆机,市面上看到的300或者320的卷圆机最多能加工1mm厚的,而能加工2mm厚的卷圆机加工直径却最低是100mm。
不知道这么设计行不行

网友A:
上棍55,下两棍38

网友B:
关键是2毫米的紫铜板的硬度可能还没有1毫米的铁板强,直接用成品卷板机就能加工,没必要另外造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2毫米的紫铜板的硬度可能还没有1毫米的铁板强,直接用成品卷板机就能加工,没必要另外造一台。

我开头提过了,商家处问过,300和320的只能加工厚度是1mm的,2mm无能为力。当然具体是不是真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棍55,下两棍38

卷圆机三个棍子的长度对卷圆厚度有影响吗?还是只对卷圆的长度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卷圆机三个棍子的长度对卷圆厚度有影响吗?还是只对卷圆的长度有影响?

大的长滚就多扶轮,这台两个150吨油缸拉上滚的,下滚有4条20吨的油缸控制下两滚打开来卷大小锥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长滚就多扶轮,这台两个150吨油缸拉上滚的,下滚有4条20吨的油缸控制下两滚打开来卷大小锥度的,

我的意思是卷一个圆柱形铁管,卷圆机的加工长度是否会影响到卷圆的厚度,是不是越长的卷圆机加工的厚度能力会越强。比如同样直径的压辊,一个是1米一个是两米,那么两米的加工是否比1米的加工相同的铁板会更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卷一个圆柱形铁管,卷圆机的加工长度是否会影响到卷圆的厚度,是不是越长的卷圆机加工的厚度能 ...

嗯是那么回事

楼主:
我买了三个压辊,长度是50cm,两边的挡板厚度打算用15mm的,再富裕出40mm放齿轮,实际加工最大长度430mm。不知道加工宽300mm厚2mm的退火紫铜板怎么样。

楼主:
我是打算做个卷圆机,卷圆内径在60mm~100mm之间,厚度2mm,高度在350mm以下的退火紫铜板,用三根55mm的实心压辊不知道行不行。用手动卷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做个卷圆机,卷圆内径在60mm~100mm之间,厚度2mm,高度在350mm以下的退火紫铜板,用三根55mm的实 ...

上滚和下滚的直径不能一样,一般上滚大下滚小,这样才能分得出速度差,如果3根一样大的不好用,不够圆,还有如果卷圆锥就更加难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滚和下滚的直径不能一样,一般上滚大下滚小,这样才能分得出速度差,如果3根一样大的不好用,不够圆, ...

手工卷就过个1比3或者1比5的减速机就很轻松了,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是4级电机过个1比2的皮带轮,在过个1比48的减速机带那3星齿,如果为了卷圆锥就变速箱出来过万向节带两下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卷就过个1比3或者1比5的减速机就很轻松了,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是4级电机过个1比2的皮带轮,在过个1 ...

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滚和下滚的直径不能一样,一般上滚大下滚小,这样才能分得出速度差,如果3根一样大的不好用,不够圆, ...

我主要卷正圆,不卷圆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滚和下滚的直径不能一样,一般上滚大下滚小,这样才能分得出速度差,如果3根一样大的不好用,不够圆, ...

有个人回复说是三个一样大才能正圆要不然容易歪。也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

网友:
你相信他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人回复说是三个一样大才能正圆要不然容易歪。也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

我以前车间做压力容器的,不管大的小的卷板机,小的卷20X2000毫米,最大的能到100厚X3000毫米都是上滚大,下滚小,按逻辑也说的通,上滚要承受下滚相当于两倍的力量,,,,自己做不用设计电机的,直接整个小减速机,加个六角轴接手电钻,一次压少点就行了,多次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