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台钳怎么防锈好?

楼主(2023-10-05):
小台钳 生锈真让人烦恼啊 买来已经拆开抛光几次了……没过多久就又生锈了 刚买来的时候 好像也没怎么容易生锈啊 是不是我抛光了金属导致的呢?平常用一个布包着的 只要有一个点生锈 然后就扩大了 擦了油效果不明显,难道要电镀吗? 发黑?貌似我没有机油 怎么处理比较好呢?有没有什么各位师傅?

网友:
我放在干燥箱里

网友:
处理好后用机油把布浸透包裹怕脏的话外边在包块没油的布,在北方这么做放锈一点问题都有

网友:
泡油镀铬

网友:
老台钳不会生锈,可能材质不一样。

网友:
除锈后,防锈油即可。

网友:
除锈之后在非摩擦面喷漆,摩擦面涂防锈油,时常检查并及时处理。

楼主:
隔了一晚上就有浮锈了为什么旁边这块大铁板 一直都不锈呢?

网友:
抛光会减轻生锈,用铜丝轮可以,但注意安全

网友:
工作室放一台抽湿机,湿度高于80%即开机,三年多了所有机器、钢附件都没锈,哦,地点在广州郊区,一楼,湿度较大。

网友:
弄点发黑液涂一下。
或者经常喷点WD40

网友:
电镀或者渗透镀

网友:
这不知道用了什么钢材,硬度高容易锈,锋钢锯条,攻丝丝锥也容易锈,试试擦点发黑

网友:
我这里还好,江南地区地面车库,平口钳包浆都用出来了用了几年没看到这么锈,除非我把工具扔地面上,那确实容易锈一点。

网友:
你量一下湿度,看看是否环境导致的锈,还有平时是否接触水,还有天天用就不太会锈。

网友:
WD40喷上,再贴一张纸

网友:
1镀镍 2发黑 3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