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主轴断螺丝

楼主(2023-10-05):
亚拓700dfc,  有办法吗,是两边各有颗螺丝,都断了

网友:
用合金钻头钻  很好搞

网友:
换新的吧!不跟它斗那个气!

网友:
4mm钻头洞穿。用穿杆螺丝扭螺母比用螺纹螺丝强

网友:
找块木头垫一下,用锥子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A:
主轴没螺纹吧,直接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没螺纹吧,直接砸

多半是螺纹胶大多了黏住了

网友:
轴又没有螺纹,找个冲头一下子就敲下来了

网友:
对付螺丝胶,只需要火攻即可。

楼主:
两颗螺丝锁的啊,断了当然有螺纹,这得多大力才能敲下来

网友:
修手表的有专业工具,你是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