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鹿特丹拖轮

楼主(2023-10-06):
这是使用了 heller 的 1/200 鹿特丹, 板件比较肉, 但尺寸大小比较合适玩弄

网友A:
请教楼主,这艘轮船准备使用什么型号的遥控器操控呢?我准备做西北风,没有什么复杂动作,只要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船身到是做旧了,上层建筑对比起来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艘轮船准备使用什么型号的遥控器操控呢?我准备做西北风,没有什么复杂动作,只要前进,后退, ...

  最简单就是配套 MC6 遥控接收就行 , 便宜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就是配套 MC6 遥控接收就行 , 便宜可靠

谢谢您的回复。我去淘宝查查,看看有没有卖?再一次感谢。

网友(2024-01-13):
做的漂亮!请问你的鹿特丹拖轮长度是多少?1:100的SMIT拖轮长度是多少?谢谢

楼主:
1/200 长度 30多cm    , 如1/100 Y应该70触摸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