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钢材好加工、不易生锈、还能常温发黑?

楼主(2023-10-07):
45#虽说好加工但太容易生锈;
不锈钢难加工,而且不能常温发黑;
我指的不易生锈就是平常放在空气中不太生锈就行,45#钢放在空气中也生锈。

楼主:
我记得有一种手表用的钢,容易加工,不易生锈,还能常温发蓝

网友:
有常温发黑药水,也有煮的发黑药水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那种丝杆固定座是什么材质?为什么那么黑而且根本不会锈?

楼主:
听说那种做仪表的钢,叫什么y100pb,容易加工、不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那种丝杆固定座是什么材质?为什么那么黑而且根本不会锈?

应该是一种高碳钢,发过蓝了,不易生锈

网友B:
找那个易切削不锈钢,牌号忘了,就是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那个易切削不锈钢,牌号忘了,就是比较贵

找到了,就是Y系列的牌号,Y100Pb,含铅的钢

网友C:
易切削不锈钢316,不不生绣,常温发黑,可以热处理,还便宜,还容易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易切削不锈钢316,不不生绣,常温发黑,可以热处理,还便宜,还容易加工

您好,是专门有一种易切削的316不锈钢呢?还是所有316不锈钢都易加工?

网友(2023-11-06):
引用 楼主:
您好,是专门有一种易切削的316不锈钢呢?还是所有316不锈钢都易加工?

316还分几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一种手表用的钢,容易加工,不易生锈,还能常温发蓝

易切钢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