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右自旋刹车过冲怎么破解

楼主(2023-10-08):
看图如正题:

使用的陀螺仪是mikado vlink,飞机状态不错,悬停震动在400-500左右,尾巴各机械部位顺滑无卡涩,尾旋翼滑块向左走(朝尾波箱方向)两支桨的夹角已调整到90°,滑块向右走(朝尾桨夹方向)两支桨的夹角估计在50°左右吧,没细量。往右打方向舵,飞机右自旋,然后突然刹车,尾巴会先走到图上1的位置,然后再返回到2的位置定住,陀螺仪设置里面停止感度A加满(50),还是得不到改善,尾巴自旋优化也开启自旋了保存了数据后还是不行。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我的飞机不管小机还是大机都存在这一个问题(360-380-550-700级别都有),由于是单飞党,找不到人请教。我怀疑在机械调整上是不是存在理解错误,所以才导致了每台机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此请教一下论坛的模友们,帮小弟解答破开这个瓶颈,分享一下正确的机械调整方法或参数设置方法,在此先行感谢!!!

网友A:
尾巴回弹,感度高了。

网友B:
你说的右自旋,VBAR KBAR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左自旋不会,怎么调都会有点,现在的VLINK 也应该这种情况,胎病不纠结。不然换MB去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回弹,感度高了。

模友您好,应该不是感度,我尝试过 降感度的话这个问题一样存,降低了后尾巴还锁不好。飞机目前的状态,做其他都做都没问题,唯独右自旋会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右自旋,VBAR KBAR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左自旋不会,怎么调都会有点,现在的VLINK 也应该这种情况, ...

谢谢你的分享,但是看其他模友有锁的好的,所以想找下正确方法

网友C:
我尝试过调尾巴螺距补偿,默认是22,我调到28情况好转,但是还是觉得不够硬朗

网友C:
建议用VLINK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尝试过调尾巴螺距补偿,默认是22,我调到28情况好转,但是还是觉得不够硬朗

我目前用的尾部补偿是26,我试过30几都没用  毛病依旧,话说这个螺距补偿跟右自旋刹车有没有直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VLINK定速

目前就是vlink定速了  以前用的好盈定速,为了排除问题,改了vlink定速,问题依旧

网友:
我的也是,感觉自旋的时候不够硬朗,我也在适应这套新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vlink定速了  以前用的好盈定速,为了排除问题,改了vlink定速,问题依旧

vlink定速效果如何,需要有额外的线接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尝试过调尾巴螺距补偿,默认是22,我调到28情况好转,但是还是觉得不够硬朗

螺距补偿30多都试过 得不到改善,就只有右自旋刹车回弹,不知道调螺距补偿和停止感度这两个调参思路是否正确,还是到底是不是机械调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vlink定速效果如何,需要有额外的线接入吗

感觉确实比好盈定速要好的多,对飞行状态有明显改善,接线的话首先是好盈的定速线要插上,然后还需要接回传线就OK了,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帖子顶起来,有木有高手大佬来帮忙解惑一下,看回帖,有这问题的人还不少

楼主:
vbc美图镇楼

网友E:
停止感度越高回弹越剧烈,默认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止感度越高回弹越剧烈,默认20

调低也试过,感觉也差不多 好懵b,       那么还有个现象,左旋刹车停止的时候,尾巴噗噗响,看上去就是尾巴来回快速摆了几下,这个停止感度应该怎么调,我调低就改善了,左右两边自旋刹停感度高了的体现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低也试过,感觉也差不多 好懵b,       那么还有个现象,左旋刹车停止的时候,尾巴噗噗响,看 ...

去b站里搜张董,他视频里有说如何调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低也试过,感觉也差不多 好懵b,       那么还有个现象,左旋刹车停止的时候,尾巴噗噗响,看 ...

什么舵机?

楼主:
西塔中舵锁尾

网友:
想不通了

楼主:
感谢帮忙分析

网友F:
尾舵机用的是哪个孔位?可以试试靠里的,尾舵行程量在110左右,我这样解决过X360尾巴软的问题

网友:
我猜应该是西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舵机用的是哪个孔位?可以试试靠里的,尾舵行程量在110左右,我这样解决过X360尾巴软的问题

现在使用的是从里往外数的第二个孔位,舵机中心到这个孔的距离是10mm,尾舵行程量大概就是在接近110 ,我之前使用过最内的孔8mm,使用这个孔的话 行程几乎可以到120,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你好 上面回复过一位模友,使用的正式西塔锁尾中舵,西塔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上面回复过一位模友,使用的正式西塔锁尾中舵,西塔有这个问题吗

今天测试了下,在VBCT里把优化器那项选择自动优化后,左右自旋好多了,你可以试下,默认值左30,右30,调的是RAW5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上面回复过一位模友,使用的正式西塔锁尾中舵,西塔有这个问题吗

打勾自动优化,悬停状态推尾巴左旋三到四圈,然后推尾巴右旋三到四圈,下来后这两个值就变了,不是默认的30,今天下午爽飞了13个电

网友G:
把尾巴中立点的夹角 减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测试了下,在VBCT里把优化器那项选择自动优化后,左右自旋好多了,你可以试下,默认值左30,右30,调 ...

好的  目前我的飞机也经过调试(机械和调参)也得到了改善,现在右自旋那一下回弹几乎没有了,右停止感度调的35,但是右自旋停止刹车不硬,能接受。自动优化这个我也使用,先是优化以后,再调整的停止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勾自动优化,悬停状态推尾巴左旋三到四圈,然后推尾巴右旋三到四圈,下来后这两个值就变了,不是默认的 ...

哈哈   飞机调好了爽飞的感觉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尾巴中立点的夹角 减小一些

你好,模友,到时试试,我现在的夹角大概是一根手指的宽度,减小夹角不知道会不会推大螺距会不会锁尾不及时呢,分析下你减小夹角的看法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  目前我的飞机也经过调试(机械和调参)也得到了改善,现在右自旋那一下回弹几乎没有了,右停止感度 ...

优化完,调了停止感度,最好再自旋几圈优化一下,他会根据新的参数来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模友,到时试试,我现在的夹角大概是一根手指的宽度,减小夹角不知道会不会推大螺距会不会锁尾不及 ...

大了些,3度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飞机调好了爽飞的感觉真棒

恩,我下午继续调亚拓500,昨天就改了拉杆长度(球头扣缩短两圈),尾巴比以前硬了,自旋和你一样,往右快速还是会弹,争取下午调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化完,调了停止感度,最好再自旋几圈优化一下,他会根据新的参数来优化

好的 到时我再试试再次优化

楼主:
好的  再调调试试,最近把X3也拿出来调了  发现X3的总行程短很多,调的时候夹角几乎1度左右才能保证滑块向左的角度够大,就算是这样看上去角度估计也就60-70度的样子,不知道够不够,主要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我下午继续调亚拓500,昨天就改了拉杆长度(球头扣缩短两圈),尾巴比以前硬了,自旋和你一样,往右 ...

继续折腾,我最近是找到点折腾这尾巴的感觉,想持续搞懂,以前都是懵懵懂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