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锐飞飞控请教

楼主(2023-10-08):
这个飞控连接sbus接收机,一切正常,那么问题来了,起落架和襟翼接哪里?别说回答说接接收机上,注意是sbus接收机,没有单独通道,说明书说注意:如果是带襟翼或起落架,飞控模式开关默认在第7通道(虚拟通道)那么568通道接口在哪?工程师考虑到了起落架和襟翼了,

网友:
搭车问个锐飞的设置问题:

网友:
锐飞的感度如何设置?连电脑的话只能查看软件版本和升级,如连电脑可以设置的话,还请了解的模友指教一下。

网友:
设置不同机型,感度应该包含在里面的,非fms的飞机尽量找翼展结构相似的机型设置

网友:
没地方调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有地方调哦,b站有个视频讲这个的,但是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