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diy 10寸燕尾升降重型木工台锯

楼主(2023-10-09):
成品如图

这是台锯3代了,
最早大概2009年左右,开始玩木头,
当时工具只有手电钻,做了一个倒装推台锯,
其实就是个木箱子。

2013年,有了台钻,

当然要升级一下,推台靠山都有,
这个用了很久。

2023年,车、铣俱全,当鸟枪换炮。
升级!升级!

制作过程很多图没拍,就不按制作顺序发了,分块介绍一下吧。
先用cad设计,梳理思路,验证尺寸

1、机架外壳
正好有个退役的小天鹅洗衣机外壳,强度不错,外形美观尺寸合适。

2、面板
考虑了很多种材质,最终用了电木板,电木板下是8cm槽钢框架支撑。
电木----酚醛树脂,不受环境温、湿度之类的影响变形。强度高,但可以用修边机加工推尺槽。
缺点是平面度不佳,中间和边缘差了0.1mm。

先安装靠山,再用修边机开推尺槽。

有加工条件的,可以考虑用铸铁画线平台,也就几百块。
精度、刚性远优于电木,平面度可以在5丝内(0.05mm)。

3、锯切主轴和动力
能买到的主轴尺寸都不合适,只能自己做。
两顶法车主锯轴

挑丝,安装锯片锁紧螺母

成品
黑色是主轴套,直接买的成品,里面两个深沟球轴承,很润。

动力上,10寸圆锯考虑应该配2.2kw左右的电机
再大的话家里电路带不了。
但是常规的单相或三相感应电机体积太大,根本装不进去。
看成品台锯那种全封闭电机应该是定制的,淘宝没有。
串激电机声音太大,直流电机又过高。
最后选择了这种排风扇用1.5kw220v2800转感应电机,体积小,350元。
缺点是转子动平衡做的不好,震动大。而且从电流估算,扭矩不算大。
后来在闲鱼上弄了套伺服电机,
价格居然也只要350,等有空换上,伺服电机运行基本没动静。

因为用了多沟带,带轮只能自己车。
主轴上的皮带轮,要安装在轴上车出来,保证同心度。

电机轴上的多沟带轮,装在转子上车出来。

电机装上皮带轮,用车刀手工再修正一下,尽量减少跳动。

主轴也装好皮带轮,再修整一下。

电机转速2800,皮带变速至4000,如果带轮不同心,高度转动时震动还是很大的。

4、升降、斜切
升降是精度保障,研究了海威、钢市、信民等商品台锯结构,
感觉还是燕尾升降精度较高。
齿轮升降虽然结构轻巧,但是精度不如燕尾,自己做也弄不到合适的大齿轮。

整个机头的底板用了16mm厚钢板,先铣个主轴升降槽。

铣床行程有限,加工长度只有24cm,升降是买的成品燕尾拖板,厚实。
做好的升降总成是这样的,底部伞齿轮转动,升降电机和锯轴。

斜切相对简单,买球墨铸铁料自己车旋转轴盘,20cm直径的。

带锯切开,铣平

完成旋转盘轴

组装,很重,用小吊机

安装手轮及升降轴

手轮轴安装了轴套,中间那个是锁紧螺母,
可以锁紧在任何位置。

最终效果

用倾角仪标定角度,验证行程。

台面装好后,
先用刀口直角尺,确定锯片和台面垂直,
再把倾角仪吸在锯片上,
调节角度,做标记纸样,
然后用cad画出来,再打印纸质的标尺,实际复测。
这一步反复做了多次,最后才找到最合适的尺寸。

做了个亚克力的,精度到1度。

6、靠山、推尺
靠山主梁用6060铝型材。

靠尺是买的成品,这种靠尺可以换几个方向用,适合薄板、箱体、截料等,确实不错。

铝合金自粘钢尺,透明视窗是用滴胶做的。

锁紧手柄总成,包括偏心轴、压块。

靠山结构和其它成品台锯一致,
不过,记得即使是海威,调节螺母都是塑料的,

自己做配置就豪华点,
这里用了滚花铜螺母,不锈钢调节螺丝,螺丝上有尼龙头,避免划伤靠山。

锁紧后非常稳。

推尺用1520和2060铝型材做,

装了四个调节垫片(推尺上黑色的),可以微调精度。

锯片靠山平行度、推尺槽和锯片平行度调整到5丝左右。
锯片跳动没拍,大概也在2丝左右。
表打的不是很规范,锯木头要求也不算高。

7、分料刀和集尘
参照成品,做了上、下集尘,
分料刀和护罩是一体的,买的成品。

可以拆卸。

这个自己做成本反而高。

8、logo
既然是自制,
设备铭牌logo自当与众不同。
简单设计了一下,在淘宝定制了金属贴——取矩自锋而来之意。
第一次通电试锯时掐指一算,出厂时辰八字当为 —— 癸卯.已未.丙戌.乙亥

9、性能

试锯,切面非常光滑。

10.成本
台面600,电机350、靠山套300、各类钢材400、其它辅料应该也有600。
总体材料差不多两千多。
省的就是个人工。

11、测试
也做个开机硬币测试,并不倒。
最后用纸推倒,是说明没用胶水。。。。

网友:
太强了,第一眼以为是商品机

网友A:
流啤还以为是成品,带锯很米沃奇,耳轴小黄鱼好几百没舍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啤还以为是成品,带锯很米沃奇,耳轴小黄鱼好几百没舍得买

米沃奇还是不错的,下料神器。
耳轴买的是球墨铸铁料,
两块200mm*25mm直径圆饼,材料费就130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米沃奇还是不错的,下料神器。
耳轴买的是球墨铸铁料,
两块200mm*25mm直径圆饼,材料费就130块。

之前看过两家一个是铣出来的一个好像是轴承圈焊的,都是300多

网友:
这个真跟卖的没两样,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过两家一个是铣出来的一个好像是轴承圈焊的,都是300多

铣出来有材料费,
废旧轴承焊接这个真没想到,确实好主意,便宜多了。

网友:
这工作台好

网友:
长见识,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