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調與馬達

楼主(2023-10-12):
各位前輩好 ! 想請問一下 , 如果大A數的電調配小馬達 , 那小馬達是否會燒毀 ?
還是多大的馬達只能配多大的電調不能超過呢 ? 謝謝 !!

网友A:
不会烧毁,只要电压不超

网友B:
个人看法,根据电机电压选择电池和电调,电池电压可以等于或者略大于电机电压,电调电压范围必须大于电机电压; 根据电机标注持续电流或者通过功率算出电机电流乘上4-7倍就是电调选择的电流数(持续电流的4-7倍为一般电机启动或者堵转电流量,可以根据模型的类型选择相应性价比高的电调),最后为了耐用度,如果需要长时间大功率使用的话请做电机和电调的散热。

楼主:
感恩各位前輩不吝賜教解說 , 讓小弟受益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