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为什么我的有刷电机用PWM驱动,无法全速?arduino的

楼主(2023-10-12):
为什么我的有刷电机用PWM驱动,无法全速?用的是ARDUINO,电机是370,
analogwrite开到255,感觉速度很慢,有时要用手拨动。请问为何会这样?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IO口接电机?那是不行的,IO口内阻估计有50欧,电机可能只有1欧,你算一下.

楼主:
用的是4个NMos的H桥,全NMos,是不是上桥要用p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4个NMos的H桥,全NMos,是不是上桥要用pmos?

这就是问题了。上桥要么用PMOS 要么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