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西马特C0要怎么换主轴轴承,我自己换坏了2对轴承都没有换好。

楼主(2023-10-13):
没有专门的工具,基本用螺栓和螺母还换的,不过总是换不好,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搞好。

网友:
如何定义换好或者没换好?

楼主:
换完以后轴承噪声比换之前还大,打表3道,还没换之前好。

网友:
原来什么轴承换了什么轴承?有些轴承拿手上转就能感觉到不连续
看老贴有高手讲过定向装配,调整轴承角度减小跳动。

网友:
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的内容太广,建议您去看下福轴科技的视频,从拆到装的视频都有,不仅仅是学习技术,更是建立一个概念,关于轴承是什么,轴是什么,轴向和径向是什么,预紧力是什么,别听那些大师告诉你主轴装配有多难,那是因为他们懒,不愿意学习,理论上只需要一只靠谱的指示表加上一个平台就够用了

网友:
描述太简单,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
C0应该也是圆锥滚子轴承吧。

可以试试热装法:
用热风枪加热轴承内圈,然后在轴上涂上机油,快速套进去。
注意事项是:
1、加热要均匀,温度不超过80度(手指放在上面可以支持1秒),
2、机油主要是隔绝热量,不让轴承热量很快就传递到轴上,否则大家一起受热膨胀,就很难装了。同理,轴冷冻一下也行。

通常轴承内圈可以很轻易地套进主轴。
然后注意轴承外圈安装时用紫铜棒轻轻敲击至略微反弹(装平了)

这样应该没有其他难点了。

如果轴承买P5以上级别,还是跳动大,
考虑这种小车床轴很细,最好检查一下轴是不是弯了。

网友:
要慢慢调试, 不是拆下装上就完事的

网友:
主轴不好拆,轴承不能松,也不能紧,拆多了毁主轴,没事别弄主轴,拆一遍主轴没经验的会后悔死

楼主:
C0的轴承不是滚锥轴承,是深沟球轴承,型号是6003,本来用着还可以,看论坛里有人换成7003,我也想搞搞。结果拆下来以后,换上去7003的效果都不行,7003买的是P4配对的,轴承应该没问题,是我换的时候没有夹具,用螺杆手动压进去的,换的方法可能有问题。看来这款C0的轴承是很特别的。

网友:
西马特的没换过,换过明美的C0,原来61904深沟球换成32904圆锥滚子;我先准备了12.9级的M10长螺丝,然后车了一套压轴承的台阶7005铝套筒(类似自行车中轴安装工具,跟螺杆和中轴间隙都很小),然后增减叠加套筒压,因为我收的车床轴承坏的,精度跟原来比不知道,反正换好后主轴打表跳动0.02mm;可能运气比较好,还有可能圆锥滚子相对好调。螺杆插入中轴时有间隙,均匀垫了超薄铜片·······

网友:
其实C0没坏根本没必要换轴承,你没工具夹具和设备情况下,手动更换未必可以提高精度,搞不好搞坏了;我当时也打算慢慢搞,把精度搞到百分表不动,当钟表车床用,发现作为外行根本做不到,理想是美好的,实力还没达到······

楼主:
现在是不是只能搞一个安装的夹具才能搞好,我现在好像卡在这里了,精度挺差的。

网友:
最好有工具,轴承这东西没工具就需要经验,我估计我纯纯的靠运气······所以哪怕我的C1轴承在垃圾,我也不动他,怕一动精度直接归0······你实在不行多买几个深沟球,反正哈轴也便宜·····练练手········

网友:
还有C0的中轴别害怕,一根官网也就几十块,大不了报废换一根,真把主轴箱干废了也不怕,买个原装也便宜·········C0属于在官网买零件组装比买整套便宜(别买螺丝)。

网友(2023-12-06):
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换的才能发表意见!

网友:
我也有个180小车床要更换轴承,被你这么一说都不敢下手了

网友:
我的CQ0632XL车床的主轴轴承也得换,库存二十多年,就是油浴的机油也早就干硬了,进水气生锈坏的,车东西表面粗糙发毛,噪音大,齿轮箱里也有些锈,估计最好全换轴承才能彻底解决。买年久机器,主轴一开始搬不动的,轴承大概就锈的不行了。

网友:
我是老头,我习惯铜瓦轴承(车床上的主轴轴承),用一段时间不好了自己动手刮一下,紧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