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胶的选择

楼主(2023-10-13):
装过好几台了,以前横轴都是ZAP红胶,后来都改蓝胶(中强度),好像也没啥问题,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选择的,而且打胶后拆下发现好多胶都堆积在螺丝根部(白色粉末状),有的却很完美的附着在螺纹上,到底该如何正确上胶和选择螺纹胶呢?欢迎大家给予指点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2-1 16:29 审核通过

网友A:
打螺丝前一半就没啥问题啊,也不用打太多。品牌我用乐泰,不要买到假的。243蓝胶真的价格在70-80元。去微信公众号官方买。

网友B:
轴承胶大家都在用哪个强度的呢

网友C:
我的原则,仅供参考。首先一定要打胶,必须打胶。第二,千万别打多;第三,打多了别担心,小心尝试,如果不行,火攻。

网友D:
螺纹胶选2XX号,用胶量一小滴,占3~4牙。

网友E:
螺丝打胶是为了防止震松,只用打一点中强度就够了,拆的时候用点力就行。我遇到过整个螺纹打满的,不用烙铁烫都拆不下来,就没必要把防松搞过头而牺牲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