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海潮开襟翼会低头还是抬头

楼主(2023-10-16):
最近入了一架海潮准备直接做成FPV,因为重量较大担心离水困难,想改成襟副翼混控,请问襟翼打开时飞机是低头还是抬头?海潮本身推力线不经过重心,不同油门下姿态不一样,襟翼打开也担心会加剧这个问题

网友A:
开襟翼是提高升力,肯定是抬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襟翼是提高升力,肯定是抬头嘛

不是还得分辨翼型变化后升力中心是前移还是后移吗,前移自然头轻抬头,要是后移就变头重了

网友:
你可以试飞然后调一下啊

网友:
这机很好离水

网友(2024-02-08):
我也想买这个来入门水机,大佬你飞了怎样?

网友(2024-03-26):
海潮很好离水。没必要开襟翼。如果飞要开的话,抬头就要在摇控器上设置襟翼和升降混控,开襟翼升降就压机头,要慢慢调。

网友:
上单翼开襟翼抬头;下单翼开襟翼低头。开襟翼可以认为在那个加个后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