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研用的红丹我查了下,就是四氧化三铅,那可以用其他代替吗?

楼主(2023-10-17):
刮研用的红丹我查了下,成份就是四氧化三铅,那不是有毒性吗?那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吗?比如用丙烯颜料,准备用来刮研导轨用。

网友A:
你不是专业刮研工的话戴个口罩即可

早期苏联有用细烟灰的,但效果不如红丹粉;日本有人喜欢用二硫化钼颜料,但成本高昂

应用广泛的是油性普鲁士蓝颜料,但难以清洁;近年水性颜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好清洗,但效果好的也很贵

不过如果你怕红丹的话,那么普鲁士蓝也有毒
最后,无论你选择什么,“不会干” 或者 “很慢干” 是刮研显色剂必备的最基本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专业刮研工的话戴个口罩即可

早期苏联有用细烟灰的,但效果不如红丹粉;日本有人喜欢用二硫化钼颜 ...

那国画颜料不是也是很慢干啊?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国画颜料不是也是很慢干啊?能用吗?

慢干/不干只是显示剂需满足的最基本条件,此外还有影响其实际使用性能的要素:

色彩浓郁对比度高(极少量时也必须能看清)
颜料粒子细腻(决定了研点精度)
颜料粒子硬度小(不会划伤工件)
易清除

我不了解国画颜料,但印象中一般都是天然矿物粉末。如果你的国画颜料非常高档,矿物颗粒研磨得非常细(比如说直径只有 1 微米),那么部分颜色确实有可能可以拿来做显示剂。但性能或者价格是否比得上普鲁士蓝或者红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干/不干只是显示剂需满足的最基本条件,此外还有影响其实际使用性能的要素:

色彩浓郁对比度高(极 ...

好的,我去试验下,就是国画颜料里也有那种矿物颜料,比如青金石粉,就是用的时候也是要调一下那个胶矾水才能用。

网友:
印油就行

楼主:
就是一般印章的那种印泥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印章的那种印泥油吗?

网友:
你那个叫  铅丹

怕毒的话用  铁丹  就是要像楼上说的,一定要找粒度细且均匀的。

网友:
刮研看点还是用红丹粉效果最好,至于毒性,只要不吸入、吃进,并防止沾染就没什么关系。其他代用物都比不了红丹粉的作用,粒度并不是关键,真正原因是氧化铅有很好的软性嵌入效果,可以在不伤害工件表面的条件下显示出摩擦层次,对受力点有确切的层次指示作用。供你参考。

网友:
用红土子 ,木工刮腻子用的, 一样用,用机油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干/不干只是显示剂需满足的最基本条件,此外还有影响其实际使用性能的要素:

色彩浓郁对比度高(极 ...

我还以为是要干得快,铅丹配的显色剂我用过,不满意,买了成品的刮研显色剂,也不是很满意。最后还是用记号笔最为方便,干得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要干得快,铅丹配的显色剂我用过,不满意,买了成品的刮研显色剂,也不是很满意。最后还是用记 ...

只有刮第一遍时可以用速干的颜料,因为不涉及研点,只需要知道哪里刮了哪里没刮。除非是类似红丹或者石墨这种靠改变粒子排布来显点的东西,否则颜料干了还怎么研。。。另外没有人会研一次就彻底洗一次基准重涂显示剂吧

当采用铸铁平台(准确来说是刮研平面)作为基准时一般用红丹。个人调丹的方法:红丹加油后静置若干天保证完全浸润,然后用不掉屑的纸吸掉绝大部分油

如果采用大理石平台(准确来说是研磨平面)作为基准,一般用普鲁士蓝颜料,比红丹方便,质量也稳定;缺点是沾到身上难以清洁容易变成蓝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刮第一遍时可以用速干的颜料,因为不涉及研点,只需要知道哪里刮了哪里没刮。除非是类似红丹或者石墨 ...

我都没有刮研平板,都是对刮的比较多,基准也只有一把平尺。就是平时没事喜欢刮刮那两台车床的配合面

网友(2023-12-25):
油性记号笔墨水都行

网友:
用红丹粉做指示剂还要等到“干”?哪里的师傅教的?这种指示剂用机油混合,浓淡须依研磨状况调整,不须等其干固即可研点使用。若须其中机油“干”了再研磨?那要几个月吧?

网友:
我就看过外网俄国人用烟灰+机油刮研。  红丹调机油又没粉尘, 带上一次性丁晴手套 没啥危险的。 我看老外喜欢 把一面涂成黄色在蓝丹上蹭  对比度比较强烈,不考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