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模具钢自已热处理,但是硬度不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17):
CR12MOV模具钢,直径20MM左右的圆钢,长度60MM左右,我用那个高温氧焊整体烧红,温度估计1000多度了,然后扔到淘宝上买的热处理淬火专用油,但是冷却后发现硬度不怎么高啊,我用那个锉刀锉一下,很容易锉下粉末来,然后别人热处理的模具,我用锉刀去锉,锉刀会打滑,一点也锉不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设备不专业吧,比如温度靠猜肯定不行,什么时机多长时间都是有规定吧

网友:
不是说到1000度就ok了,你还得保持这个温度几分钟。1000度就已经开始亮的晃眼了

网友A:
发红肯定不到1000度,应该有测温枪结合,颜色多观察几次就记住了。

网友:
我家里煤气灶都能把钢烧红,所以 1000度是不到的吧

网友B:
12铬钼钒淬火硬度一般不超过HRC60度,锉刀是T10,硬度比它高一点,能锉动,但比较费劲,如果锉不动的模具钢应该还做过表面热处理,比如渗氮、氰化之类的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乙炔烧到胭脂红然后放盐水里淬火,要求高拿外面真空炉里去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红肯定不到1000度,应该有测温枪结合,颜色多观察几次就记住了。

好的,测温枪是要贴住模具?还是一定距离就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铬钼钒淬火硬度一般不超过HRC60度,锉刀是T10,硬度比它高一点,能锉动,但比较费劲,如果锉不动的模具钢 ...

我以前就是做过一般钢(不是模具钢)的淬火,好像是45号钢,就是用水处理,热处理后用锉刀锉,锉刀会打滑,就是用水处理,模具变形很大,本来表面是平的,处理后有些低,有些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就是做过一般钢(不是模具钢)的淬火,好像是45号钢,就是用水处理,热处理后用锉刀锉,锉刀会打滑 ...

用费机油淬火45号钢怎么样?有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费机油淬火45号钢怎么样?有没有试过

没有啊

网友(2024-01-20):
应该是加热温度不够,

网友D:
加热温度不够   加热到亮眼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温度不够   加热到亮眼才行

好的,我有空再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