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mach3的套件卖的?

楼主(2023-10-17):
就是连软件、手轮、控制板、驱动器、机箱都一套卖的,宝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这玩意都是自己D的,如果打算对外加工,用维宏卡吧,正规的和非正规都有。

网友:
这玩意自己组一个就行,我两台雕刻机,都是自己组装的,第一台手轮都是自己做的,不复杂,耐心点就行

网友A:
车床的雕刻卡60左右,48V电源。降压板。90.线材30足够了。机箱50.驱动器加步进电机,闭环500.反正我金洋290车床是2根滚珠丝杆。改了电子挂轮+MACH3车床的。2200左右,然后改了快换刀架,配了十多套刀夹,1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的雕刻卡60左右,48V电源。降压板。90.线材30足够了。机箱50.驱动器加步进电机,闭环500.反正 ...

关键我是什么都不懂,第一回弄,怕走弯路,就想弄个全套的省事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是什么都不懂,第一回弄,怕走弯路,就想弄个全套的省事点

那就找省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省事的吧

找不到啊

网友:
凡是有能力自己D机器的都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套件,难的是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你这种状态,即使你买到了套件也是一脸懵逼,还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和买个手机来就会玩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闲鱼卖个二手雕刻机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