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电机当玩具,有大佬知道伺服一体机怎么使用吗?求教

楼主(2023-10-20):
伺服一体机,好像是北 京和利时的电机,查了下官网,支持RS485和CAN,但can应该是他自己的协议,只有定制的支持Canopen,资料太少,diy个什么东西好?

网友:
及这个电机基本砸在手里,这种电机一般用在自动化工控行业,都是上位机或者PLC控制,上位机的开发成本不低最少5000块钱起步你肯定不愿意花这钱。如果用PLC控制支持CANopen的PLC也最少1500起步,关键PLC功能也比较简单对DIY来说没啥意义,及时你免费白嫖到了PLC,CANopen的通讯协议研究也够你折腾很久。业余的DIY爱好者还是建议用脉冲的伺服少走弯路,通用性好,还能转手回血。

楼主:
好吧 也没几个钱 三个全新电机还不如一个二手脉冲伺服的一半价格 就想着当玩具玩玩

网友:
先把它转起来

网友:
这就是另一种步进电机,用法也差不多

网友(2023-12-15):
有输出的看着像总线串行电机,应该有特定的通讯协议吧,好像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