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的说明书

楼主(2023-10-20):
近日装了一台700X,如果舵机臂保持水平,十字盘拉杆按说明书的来,上下最大螺距得相差9°左右,十字盘拉杆调到几乎没有螺纹了,还是相差挺大,为啥之前两台亚拓700没有这个问题呢?虽然以前是强调相位臂水平的,是否现在无须那么严谨了?到底应该按哪个标准来呢?谢谢

网友:
下载个760的说明书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猜想应该是 舵机臂尽量水平、十字盘水平、相位臂尽量水平,大桨夹0度。拉杆长度不必完全按说明书来。这样调的机上下螺距不会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猜想应该是 舵机臂尽量水平、十字盘水平、相位臂尽量水平,大桨夹0度。拉杆长度不必完 ...

现在就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猜想应该是 舵机臂尽量水平、十字盘水平、相位臂尽量水平,大桨夹0度。拉杆长度不必完 ...

现在就这么来的,不过离中联根部没多收mm了,估计最多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这么来的,不过离中联根部没多收mm了,估计最多5mm

我的也是这样 不影响飞

网友B:
干嘛不等等光棍节啊,没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等等光棍节啊,没几天了

收的二手的,本来是想等,看看也没啥动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的二手的,本来是想等,看看也没啥动静

你也太着急了,不差这几天了啊。再说了亚拓真没动静。可以新越之类的啊,早就不是以前一家独大的时代了。

网友C(2024-09-21):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着急了,不差这几天了啊。再说了亚拓真没动静。可以新越之类的啊,早就不是以前一家独大的时代了。 ...

一家独大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