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了,买个节能氩气阀后钨针不能申出来用

楼主(2023-10-20):
原本想着这样的压气阀好用,不用放第1枪,然后就买了一个回来,现在想用大一点的气压,都不能调了,把钨针放出一点来焊接时,噼里啪啦的。火花四溅,请问这样的氧气阀内部还能调节气压的流量吗?

网友:
这个也能调大小气吧

网友A:
这个真的不用放第一枪吗?也想买一个

网友:
那个流量开大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不用放第一枪吗?也想买一个

是的,这种不用放第1枪,查到原因了。不是因为减压阀的问题,是机子里面那条通气管老化爆裂了,令气体不能直接到焊枪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不用放第1枪,查到原因了。不是因为减压阀的问题,是机子里面那条通气管老化爆裂了,令气体不 ...

谢谢 谢谢,那也买个回来。最近要改装自动电焊。这个不用空抢的话,少一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