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发现k8退出安装模式后倾斜盘不中立

楼主(2023-10-20):
首先确定飞机是平的,退出安装模式后倾斜盘应该不会有修正啊,以前也没咋关注过,现在想了解了解啥情况

网友A:
遥控器SBUS中立点偏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SBUS中立点偏了一点点

K8的遥控器通道页面显示的都是0,等我我重新校准试试看

网友:
如果用了auto trim就会不平的

楼主:
翻看了以前的帖子 冷启动下就可以

楼主:
封贴看看其他飞机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翻看了以前的帖子 冷启动下就可以

冷启动什么意思,我也好几个飞机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启动什么意思,我也好几个飞机这个情况

首页靠最右边有个冷启动重新校准,安装页面第一页开始点击careat new setup全部进行新设置,第二页选择完接收机模式再次点击冷启动,后续就正常一步步完成就可以。切记这里提前备份好参数,第一页点击重新设置所有参数就恢复默认了。

网友:
退出调机模式后控制回路就启动了,陀螺仪想把机子拉到它设定的姿态,也就是机身动了斜盘会跟着动,是正常现象

网友C:
不中立是必须的,你调的时候十字盘是平的,但是如果十字盘平的起飞时,飞机会向左飘,对此K 8有自动改正功能,这就是退出设置模式后十字盘会向右倾斜一点,用来扺消飞机左漂。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C:
不中立是必须的,你调的时候十字盘是平的,但是如果十字盘平的起飞时,飞机会向左飘,对此K 8有自动改正功 ...

我什么时候成上将了?

网友:
冷启动下,重新设置即可,好像正版VBAR也会有的

网友:
如果纠结的话可以用K8的设置卡再对十字盘进行调平一次

网友:
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冷启动无解

网友(2024-08-18):
同问什么情况,怎么调整呢

网友:
好像从来没注意到过这个情况,十字盘调平器调好后就上旋翼头了,根本没退出安装看过